关于新手做项目如何选择什么通讯问题

楼主(2016-08-25):
我不是很明白在做项目的时候这么多通讯方式  该选什么通讯方式  网上找的全是理论知识 不通俗易懂  DP通讯  profibus通讯  profinet通讯  其中两种都接触过 也不太懂有什么大的区别求过来人指导下

网友A:
选什么样通信方式和几个因素有关:1)整体网络架构;选不同品牌的产品;基本上网络层的通信协议就一定定下来.不同行业,偏重喜欢使用不同品牌的控制器,目前有的甲方指定,有的是设计院选定,还是是集成商自主选择.2)现场设备控制层使用通信协议与被设备有关.

网友B:
关于新手做项目如何选择什么通讯问题请大家关注!

网友C:
只要不影响信息传递 能完成客户要求 这就是好的

网友D:
你自己熟悉哪种,或者你看起来哪种简单

网友E:
1、确定设计控制系统的需求,包括技术要求和成本要求;

2、控制系统总体设计;

3、确定控制系统硬件配置(性价比合适,利润保证);

4、根据硬件特点考虑通讯方式;

如你是用西门子通讯采用DP最方便,如果是OMRON 可能采用CC-LINK。如果你使用LENZE变频器,或许就要考虑CANBUS的网关设计等等。

5、设计控制软件。

工业控制领域通讯标准较多,采用什么通讯方式,取决于性能要求、成本、系统规模。不是先定下通讯方式,性价比在商业设计中才是关键!另外复杂的系统会包含多种网络协议!

网友F(2018-08-13):
DP通信和PROFIBUS 通信就是同一个东西,走的是基于485为硬件载体的一种工业通信协议,PROFINET通信是基于以太网为载体的一种工业通信协议, PROFINET通信速度更快,抗干扰更好,成本更高一些,需要使用工业交换机;PROFIBUS通信速度相对慢,接线时需要做好负载匹配, 直接手拉手接线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