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做过海为与富士G11的通信?

楼主(2016-08-25):
本人半路出家,菜鸟一个,多亏了海为的陈工和林工经常指点才慢慢熟悉起来,非常感谢。以前常使用的是海为MODBUS-RTU通信简单易懂,没有用过串行通信。但早期的富士没有这个功能。按海为与富士通信演示程序例子与富士G11通信。实际使用中发现“设定频率”通信出错,经海为技术支持林工帮忙,发现是“校验和”出错,修改程序后通信正常。但PLC频率设定值与变频显示设定值偏差很多。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你说的差很多事差一定的倍数吗?比如差个十倍或者多少?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办。

另外建议楼主也可以联系下富士的技术支持,问下设定频率要给变频器发送那些命令数据。这样的话,再用PLC来做的话就好办多了。

哈哈 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差很多事差一定的倍数吗?比如差个十倍或者多少...

是不规则的差比如设定1500(15HZ),变频器显示设定频率是53.76HZ。设定1000,显示40.96HZ。手册上标准的例子设定频率40HZ

SOH   0 1   ENQ   W    S         0 5    SP   0 F A 0  ETX    8 1

开始  站号  要求 写入 设定数据  功能码  空   4000     结束   校验

现在能通信就是数据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你说的差...

16进制0x1500=5376(10进制)

16进制0x1000=4096(10进制)

所以PLC程序上面做个转化即可。

楼主:
经过海为技术支持的林工、陈工帮忙终于搞定了,就是有时通讯中ERR会有输出,导致频率设定、输出频率显示会延迟。这个估计估计跟我安川和富士一起使用有关系。。。谢谢海为的各位大力支持!各位如果有需要海为跟富士G11的通讯可以联系我。我到时给大家发邮箱!再次感谢

网友C(2018-04-14):
学习了好多东西了,感谢好心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