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数字直流调速器失速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25):
各位大哥请问欧陆590+数字直流调速器经常失速什么回事,现象是在正常工作时突然会电流转速突然下降,过一会又会回升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测速编码器或测速电机联轴器是否松动。

网友B:
可能是链接问题,内部吃不住

网友C:
闭环运行的检测一下测速回路,开环运行先做一下优化

网友:
本来就是开环运行的,不带测速电机的

网友D(2017-01-16):
负载加重,转速降低,负载恢复正常后,速度就起来了。有问题联系西安灞柳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电话1590291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