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开始的通讯回应报文是乱码呢

楼主(2016-08-26):
用SMART 200与DCS通过MODBUS通讯,距离大概200多米,最开始用的普通的DB9的接头,想读取40001开始的两个地址,发出的报文为02 03 00 00 00 02 CRC校验码   返回的报文为 BF FF FF FF FF FF 好像乱码了一样,然后又把PLC上的接头换成DP接头,终端电阻打到0N,然后一下就正常了,这是为啥呢

网友A:
很明显接头有问题呗。。。。

网友B:
信号存在干扰!!!!!!

网友C:
你这么长的线,应该会接地的吧?

网友D:
加个串口服务器会好些

网友E:
请教:modbus通信指令,请求帧和响应帧中的CRC校验码是2B长度,这个CRC校验码是需要自己计算后填上,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