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micrologix1400和西门子smart700ie通讯

楼主(2016-08-26):
一个程序改造的活,犹豫原来编程的人找不到了,给他升级程序,原有设备是AB PLC micrologix1400(以下简称1400)和西门子smart700ie简称(700ie),两台通讯是完全正常的!用的是485通讯,现在拆下来后,由于原程序加密,我们没有进行破解而是清除后重新编写的,现在通讯完全连接不上了,请问大家这个通讯如何设置才能连接?有做过这个项目的朋友帮助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使用modbusRTU通信;一个做主一个做从!

网友B:
解而是清除后重新编写的,现在通讯完全连接不上了,请问大

网友C:
对AB不太熟悉,仅供参考:AB rslinx里面可不可以添加700ie的驱动?   然后在编程软件(micr系列是rs5000吗)里 能不能在io组态里添加西门子的触摸屏700?  若都可以不就能通信了?

      希望做熟悉的朋友讨论一下吧,我也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