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COPM-SL支持机型

楼主(2016-08-26):
SA2系列PLC支持左侧DVPCOPM-SL扩展吗?

网友A:
不支持 看说明 dvp sv系列的

网友B:
好像是支持的,具体的你在看看说明书,或者咨询台达的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支持的,具体的你在看看说明书,或者咨询台达的客服!

DVPCOPM-SL 是运行于 S 系列 PLC 主机左
侧的 CANopen 模块, 可以做 CANopen 主站
或者从站。左侧可以接 DVPCOPM-SL 模块
PLC 主机有 DVP-28SVDVP-28SV2
DVP-SX2DVP-SA2DVP-EH2-L

这个是手册上说的,有的手册又说不行,只支持SV系列的,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使用过的工程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好像是支持的,具体的你在看看...

我用过SV的,可以支持但是你说的这个SA的,我没有用过,所以建议你咨询台达的客服,或者代理商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好...

SV的我也用过,SA2的客服说可以,没有实践过,不知可否。有用过的说说最好。

网友C:
V的我也用过,SA2的客服说可以,没有实践过,不知可否。有用过的说说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