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隔离变压器容量选择

楼主(2016-08-26):
   问:西门子交流接触器3TF42吸引线圈功率消耗:吸合时为68VA,通过隔离变压器提供控制回路电源,要驱动这样一个接触器线圈,是不是意味着隔离变压器最小容量必须达到68VA?若果控制回路有许多这样的接触器、指示灯、继电器,累加容量很大,是不是意味着要选择一台容量很大的控制变压器呢?

   答:1、在单台设备选型时楼主的理解是对的:“隔离变压器最小容量必须达到68VA”。
    2、但在多台元件下选型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a、"68VA"是指接触器吸合时的消耗功率。计算时用接触器的保持(维持吸合)功率(大约10VA),计算出它们的容量和,再参照公式:S(VA)=0.8∑P(W)计算出结果S。
    b、S不小于同时吸合的接触器的吸合功率(68va)之和,所有接触器不会同时吸合的,如果同时吸合个数太多,可在程序等采取错时措施。
    c、如果满足条件b,可考虑长期运行的元件的占总元件功率的百分数适当降低变压器容量。
    d、变压器一般都有它的短期过载倍数。
    以上是我在工作中选变压器时的做法,实际应用时效果良好,还要注意变压器的散热条件,这对变压器的功率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