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编程大师

楼主(2016-08-26):
cx-programmer编程如何实现多个信号先入先出,依次排队执行?谢谢各位大家!!

网友A:
都是靠自己编写的 你想怎么控制就怎么编 顺序先后也是自己写

网友B:
在程序里面加序号做比较

网友C:
这个你先确定好优先的条件

网友D:
FIFO 你问的是这个指令吧。

网友E:
用SSET指令来设置,用PUSH指令来存储,用LIFO来读出

网友F:
可以用时间做最大值比较,比较指令可以做!

网友G(2017-12-25):
楼上说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