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符号选择无法显示中文索引

楼主(2016-08-26):
正常情况下有电气工程-》端子。。中文索引,原本符号库没有,我找到系统中安装位置添加,但是显示上述情况,还望大神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2016-10-23):
我也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顶顶吧!!!!我晕!!

网友B:
还没解决,顶顶吧!!!!

网友C:
点击进去吧,多研究,呵呵呵呵呵

网友D(2017-04-07):
我也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不知道你解决了没?

网友E(2017-08-08):
爱莫能助,希望出现高手帮助你!

网友F:
是不是相关层里设置隐藏了????

网友G:
这问题都一年了,来个大神给解决下吧

网友H:
一起学习研究研究

网友I(2017-09-07):
楼主辛苦了,楼主是知识的搬运工!楼主辛苦了,楼主是知识的搬运工!楼主辛苦了,楼主是知识的搬运工!楼主辛苦了,楼主是知识的搬运工!楼主辛苦了,楼主是知识的搬运工!

网友J(2017-10-12):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K(2019-05-30):
为什么会这样,我也遇到了,打开以前的图纸就可以,新建的项目就不行。

网友L(2020-02-14):
哥们儿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