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测速编程

楼主(2016-08-26):
求助 信捷PLC   XC2-32ER怎样用触摸屏监测滚筒线速度  其如何编程

网友A:
我只知道它需要连接旋转编码器,估计要用高速计数器编程。

楼主:
是的  旋转编码器已经连了  就是程序不知咋编   试编了几次都不成功

网友B:
你的接线多吗,高速编码器需要接高速输入口!

楼主:
X0  X1 为编码器入口

网友C:
没用过信捷的,不太清楚

网友D:
这要看转速多快了,慢的,精度不高的,可以用接近开关,或者高速光电开关,精度高的要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