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磁翻板液位计又叫磁性液位计,磁翻柱液位计,磁浮子液位计,有侧装、顶装二种安装方式,不管是那种方式都可以捆绑远传装置,可以使液位计即可以就地显示液位,还可以远程监控液位.捆绑后的磁翻板液位计可称为远传型磁翻板液位计。以下我们就它的组装流程进行简单一下的介绍。
1.磁翻板液位计本体周围不能有导磁物质接近,禁用铁丝固定,不然就会影响磁翻板液位计的正常工作;
2. 如用户自行采用伴热管路时,必须选用非导磁材料,如紫铜管等。伴热温度根据介质情况确定;
3. 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必须垂直,磁翻板液位计与容器引管间应装有球阀,便于检修和清洗;
4. 介质内不应含有固体杂质或磁性物质,以免对浮子造成卡阻;
5. 使用前应先用校正磁钢将零位以下的小球置成红色,其它球置成白色;
6. 打开底法兰,装入磁性浮子(注意:重端带磁性一端向上,不能倒装。);
7. 调试时应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行中应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列波动,影响显示准确性),观察磁性红白球翻转是否正常,然后关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液位下降,据此方法操作三次,确属正常,即可投入运行(腐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
8. 应根据介质情况,不定期清洗主导管清除杂质;
9. 对超过一定长度(普通型>3米、防腐型>2米)的液位计,需增加中间加固法兰或耳攀作固定支撑,以增加强度和克服自身重量;
10. 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或远离物料介质进出口处,避免物料流体局部区域的急速变化,影响液位测量的准确性;
11. 当配有远传配套仪表(UB或UK )时需做到如下几条:a) 应使远传配套仪表紧贴液位计主导管,并用不锈钢抱箍固定(禁用铁质);b) 远传配套仪表上感应面应面向和紧贴主导管;c) 远传配套仪表零位应与液位计零位指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d) 远传配套仪表与显示仪表或工控机之间的连线最好单独穿保护管敷设或用屏蔽二芯电缆敷设;e) 接线盒进线孔敷设后,要求密封良好,以免雨水、潮气等侵入而使远传配套仪表不能正常工作,接线盒在检修或调试完成后应及时盖上。
我们对于产品的关注在各个方面。对于大家所注意的问题更是尽自己最大可能的去解决。所以对于有所需要的朋友,请继续关注惠科达仪表。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大家的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