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s7200大师,通过编程让数据显示稳定

楼主(2016-08-27):
  本菜鸟在现场遇到一下问题,一台压力变送器(信号为4~20mA)接入S7200PLC,通过触摸屏显示数据,但因为压力源为一波动量,客户想让它显示的稳定一点,只能通过程序修改,只是我还不太有把握,有师傅能帮忙吗?

网友A:
自己做个多次采样后滤波处理就行

网友B:
这个地方有必要加保险么?你们做的产品

网友C:
滤波时间加长点

网友D:
采样时间长点 多次采取求完平均 在输出显示

楼主:
谢谢,我正在试,只是编程功底较差,还没调试成功

网友E:
多次采样取平均值!!!!1111

网友F:
s7 200可以设置模拟量采样次数的,在软件里面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7 200可以设置模拟量采样次数的,在软件里面设置就好了

修改过了,没有多大效果,压力源本身就波动的厉害

楼主:
有感兴趣的吗?加QQ:420869916,我把程序发给你,帮忙看看到底该如何改,还有现场的数据变化视频,在线等

网友G(2017-01-17):
采多次,去掉最大最少值,取中间量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