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日常的维护

楼主(2016-08-27):
1、故障查找

流量计开始投运或正常投运一段时间后发现仪表工作不正常,应当首先检查流量计外部情况,如电源是否良好、管道是不是泄露或处于非满管状态、管道内是不是有气泡、信号电缆是不是损坏、转换器输出信号(就是后位仪表输入回路)是否开路。千万不要盲目拆修流量计。    2、日常维护

只需要对仪表作周期性直观检查,检查仪表周围的环境,扫除尘垢,确保不进水和其他物质,检查接线是否良好,检查仪表附近有否新装强电磁场设备或有新装电线横跨仪表。

若是测量介质容易沾污电极或在测量管壁内沉淀、结垢、应定期作清垢、清洗。

3、转换器检查

如判定是转换器故障,经检查外部原因没问题的情况下,请与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联系,厂家一般会采取更换线路板的方式解决。    4.传感器检查

测试设备:500MΩ绝缘电阻测试仪一台,万用表一只。

测试步骤:

1在管道充满介质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接线端子A、B与C之间的电阻值,A-C、B-C之间的阻值应大至相等。若差异在1倍以上,可能是电极出现渗漏、测量管外壁或接线盒内有冷凝水吸附。

2在衬里干燥情况下,用MΩ表测A-C、B-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00MΩ)。再用万用表测量端子A、B与测量管内二只电极的电阻(应呈短路连通状态)。若绝缘电阻很小,说明电极渗漏,应将整套流量计返厂维修。若绝缘有所下降但仍有50MΩ以上且步骤(1)的检查结果正常,则可能是测量管外壁受潮,可用热风机对外壳内部进行烘干。

3用万用表测量X、Y之间的电阻,若超过200Ω,则励磁线圈及其引出线可能开路或接触不良。拆下端子板检查。

4检查X、Y与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在200MΩ以上,若有所下降,用热风对外壳内部进行烘干处理。实际运行时,线圈绝缘性下降将导致测量误差增大、仪表输出信号不稳定。

5)如判定传感器有故障,请与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联系,一般现场无法解决,需到厂家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