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熔断器选型

楼主(2016-08-27):
1,谁有图中画圈的 快速熔断器 的  实物接线图啊。

2,提供个 购买的联系方式 ?

3,这个多少A  是怎么算出来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那个位置用快熔?看图中负载都是电磁阀和继电器,PLC是晶体管或晶闸管输出?为什么不选继电器输出?如果是晶体管输出,应该加二极管啊!

我做PLC设计,输出端不加熔断器,为了增加运行的可靠性。那个熔断器真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位置用快熔?看图中负载都是电磁阀和继电器,PLC是...

因为是 需要控制 伺服 所以用的 晶体管输出。

晶体管输出,应该加二极管 ?原因 是为了?

防止 反电动势?

网友B:
要看是什么负载,负载越大,选择的就越大

网友C:
PLC正常的输出容量为2A,所以在COM端加了2A 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正常的输出容量为2A,所以在COM端加了2A 的保险

这个地方有必要加保险么?你们做的产品加吗? 一楼说 还需要加二极管
?这个也是有必要加么?

网友D:
这个地方有必要加保险么?你们做的产品加吗?

网友C(2017-03-03):
需要加的,避免PLC输出点损坏

网友C:
此图是直接控制的是继电器和电磁阀的线圈,不需要加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