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伺服报警AL-32请教

楼主(2016-08-27):
驱动器型号VLASX-035P3-063SXM,报警AL-32请教大家是什么意思?有东芝的说明书吗?

楼主:
哪位大侠给个帮助呀?现在驱动器上电就报AL-32,按驱动器上的SW3按钮,报警就消除了,设备可以正常工作,但只要断电重启就会再出现报警。求帮助!谢了各位!

楼主:
有知道的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2017-10-14):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给个帮助呀?现在驱动器上电就报AL-32,按驱动器上的SW3按钮,报警就消除了,设备可以正常工作,但只要断电重启就会再出现报警。求帮助!谢了各位!

今天回公司看看说明书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