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热电偶测温的基本原理就是两种不同成份的材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当两端存在的温度梯度时,回路中会有电流通过,此时两端之间就会存在电动势——热电动势,这就是所谓的塞贝克效应(Seebeckeffect)。两种不同成份均质导体为热电极,温度比较高的一端为工作端,温度比较低的一端为自由端,自由端通常处于某个恒定的温度下。根据热电动势与温度的函数关系,制成热电偶分度表;分度表是自由端温度在0℃时的条件下得到的,不同的热电偶具有不同的分度表。
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金属材料时,只要该材料两个接点的温度相同,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将保持不变,即不受第三种金属接入回路中的影响。因此,在热电偶测温时,可接入测量仪表,测得热电动势后,即可知道被测介质的温度。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要求其冷端(测量端为热端,通过引线与测量电路连接的端称为冷端)的温度保持不变,其热电势大小才与测量温度呈一定的比例关系。若测量时,冷端的(环境)温度变化,将严重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在冷端采取一定措施补偿由于冷端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称为热电偶的冷端补偿正常。与测量仪表连接用专用补偿导线。
K型热电偶是目前在500℃以上的测温区用量最大的金属热电偶,其用量是其他金属热电偶的总和。
了解一下铠装热电偶怎么分正负极。
首先我们来了解什么是正负极。正极(K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Ni:Cr≈90:10,负极(KN)的化学成分为:Ni:Si≈97。
K型热电偶线性度好、热电动势较大,所以能用于氧化性、惰性气氛中。但K型热电偶不能直接在高温下用于硫、还原性或还原、氧化交替的气氛中和真空中,也不推荐用于弱氧化气氛之中。它的正极为含铬10%的镍铬合金(KP),负极为含硅3%的镍硅合金(KN)。因此,铠装热电偶怎么分正负极呢?依据此特性,用磁铁可以很方便地鉴别出铠装热电偶的正负极了。
至于其他热电偶的正负极区分也很简单,首先是镍铬—镍硅热电偶,它的二根丝有明显的颜色区分,有一根是绿色的,一根是灰色的,绿色的就是正极,如果是铠装热电偶丝,就可以用一个小磁性材料,放在负极面上,也就是灰色的那根丝,如果有吸引力这个就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