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保护继电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6-08-27):
续流二极管都是并联在线圈的两端,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生

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

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

反向电压高于原件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原件如三极管,

等造成损坏。续流二

极管并联在线两端,

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

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

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

丛而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原件的安全。

电路中反向并联在继电器或电感线圈的两端,

当电感线圈断电时其两端的电动势

并不是立即消失,

此时残余电动势通过一个二极管释放,

起这种作用的二极管叫

续流二极管

续流二极管都是并联在线圈的两端,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生

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

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

反向电压高于原件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原件如三极管,

等造成损坏。续流二

极管并联在线两端,

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

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

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

丛而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原件的安全。

电路中反向并联在继电器或电感线圈的两端,

当电感线圈断电时其两端的电动势

并不是立即消失,

此时残余电动势通过一个二极管释放,

起这种作用的二极管叫

续流二极管

变流技术中,续流二极管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

在电子变流电路中,整流部分单相桥式整流是实际应用最多的单相整流电路。而三相桥式整流是电力系统特别是发电机励磁系统应用最多的方式。这两种电路都要接入续流二极管。其作用大致是一样的,以单相桥式电路为例说明:当可控整流桥接入感性负载时,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在可控硅关断期内,必须在负载两端接入续流二极管以保持电感电流的通路,以防止可控硅关断时在电感负载两端产生危险的过电压和可控硅能够换相导通。

然而发电机励磁系统应用较多的三相桥式整流电路有三相半控桥与三相全控桥电路之分。因此为了保证整流元件可靠换流,半控桥需要在感性负载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而全控桥不需要这样做。当导通角改变时,半控桥的平均电压和线电流的变化较全控桥慢。

在现如今使用较多的如变频器等设备中包含有整流和逆变等变流电路,其中用到的续流二极管,一般都是在变频器内部的直流母线上加续流二极管,那是因为如果负载是电感元件时当母线上大容量的逆变器发生故障时,直流母线上会产生巨大的反向浪涌能量,此时,我们需要给这些能量提供一个泻放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