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边沿触发指令的疑问

楼主(2016-08-28):
对于边沿触发指令,既有触点的指令,也有线圈的指令,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两条指令都是1200PLC的,在I0.0的上升沿触发Q0.0,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有区别:一个是条件来一个上升沿,才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一个是条件满足了,才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一个是条件来一个上升沿,才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一...

还是有点晕,您说的这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B:
第一个是 在i0.0 上升为高电平是 Q0.0 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多用于启保停电路 从而可以忽略I0.0的状态 进入下一步。

第二个是在i0.0 为高电平时Q0.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可作为中间转换使用,采集I0.0的上升沿。

第一个相当于i0.0有效一个扫描周期,第二个相当于q0.0有效一个扫描周期,而I0.0后面再接其他触点时,i0.0依旧有效还可以记时等。但是第一个就不行了,i0.0上升沿后无法在接记时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 在i0.0 上升为高电平是 Q0.0 接通一...

谢谢您的解答,我再好好理解理解。

网友C:
其实不用这么费脑筋的 用到的时候自然会知道 I0.0给个上升沿有时候不一定会有输出显示 但是你给Q0.0一个上升沿 就会能看到变化

网友D:
没学过1200的指令(为什么加个%),我的理解是:第一条,检测的是输入回路有没有从0—1的跳变(本条检测的是i0.0); 第二条,大概就是为了输出一个脉冲吧。(s7300好像没有第二条指令)      希望用过1200的朋友出来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