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SE中用5000中的标签
好久不见。。。

楼主(2016-08-28):
情况是这样,现场调试设备,上位机是SE,PLC是5000,现在想做一个临时画面,程序中已经编好程,标签在全局变量。可做画面的时候在ONLINE里面找不到刚刚新建的标签,刷新也不行,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对啊,求教

网友A:
机器连接上了么????

好久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连接上了么????

连上了,我在online里找不到我后来新建的标签,以前的标签都是别人做的,我半路接手,刚刚用AB的东西,现在我直接在画面中复制PLC中的标签可以用,但在online里面还是找不到,我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B:
机器连接上了么????

网友C:
先看看,还没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