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控软件和S7-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6-08-28):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易控软件和西门子200怎么进行建立通信连接。以前是易控软件和西门子200采用的USB进行通信的,现在我那个西门子USB转发器坏了,只有西门子两边都是9针插头的转接器,我在易控软件通信方式采用串口通信怎么也连接不上,不知道怎么设置,请教大家呀,急盼

网友A:
怎么会 通讯格式设置好了  只要口支持就不会有问题 具体不知道你那是麻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