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6-08-28):
一台PLC,型号为SU-6M,CPU模块中电源板用的是M51978P,上电后不启动,需要用电吹风加热才正常,如果不断电会一直工作下去,但断电后就得加热才启动。换另一同型号PLC电源板后,故障消失,判断为电源板问题。
求教各位大侠,应该如何检修这台PLC的电源?

楼主:
各位老师,快来帮助呀

网友A:
加热才启动,这个方式难以想象,帮顶,希望各位专家能解答

网友B:
这种型号的plc没修过,不过按以往的经验是启动电阻阻值变大,启动电流太小,把启动电阻换小一点或并上一个电阻,一般能够奏效。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导。

也怀疑启动电阻或相关电容变值,这个电源用的IC型号是M51978P,由于没有找到类似电路图,且PLC年代太长,上面薄膜电容容量标注已经看不清了。看看哪位有电路图帮忙提供一下。

楼主:
哪位有标注元件数据的M51978P电路图呀,请帮忙提供一份,谢谢了

网友C:
这个应该好修,这个应该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