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步进电机转速

楼主(2016-08-28):
S7-200控制步进电动机转速,其中一段程序看不懂,请大神们指教。见图片资料网络4(当速度修改时,计算新的周期数),每个梯形图看功能看的懂,但是整个网络4为什么这么编写就看不懂了。求大神们讲解一下,是不是用到哪个计算公式啊???求详解啊!!!急用!

网友A:
你只发一个图怎么看啊!!!

网友B:
着是关于 不同单位直间的转换,比如说我要1米每秒,PLC 是不懂这个意思,你就要转换,每秒多少个脉冲,我估计 VW0里面是界面的设置值,通过计算转换成每秒脉冲数。

楼主:
程序如下图,下载包里的图不完整。

楼主:
回复内容:麻烦你再看一下,我重新截图了,谢谢啊,在下面。

引用 网友A:
你只发一个图怎么看啊!!!

楼主:
回复内容:麻烦你再看一下,我重新截图了,谢谢啊,在下面。

引用 网友B:
着是关于 不同单位直间的转换,比如说我要1米每秒,PL...

楼主:
网络1,开始程序如下图。上面肌肤图片是接在这幅图片下面的。

网友C:
这个和你的机械结构有关系,你的机械结构是那种形式的!

楼主:
回复内容:CPU224XP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你的机械结构有关系,你的机械结构是那种形式的!

楼主:
回复内容:CPU224XP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你的机械结构有关系,你的机械结构是那种形式的!

网友E:
这个需要与机械结构配合使用的哦,最好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F:
vw0和vw40都是表示转速(应该是一个读写一个是固定的吧),当转速达不到或者超过时,就重新计算了啊,低转速和高转速毕竟相同时间走的距离不同,这个算是简单的精确调节把,至于算法你自己看加减乘除哪个变量就可以了,还有你机器电机一圈是多少距离都要考虑的

网友G(2016-09-28):
和你的机械结构有关系,机器电机一圈是多少距离都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