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距离发电机950米,请问柜内赔多大接触器,断路器。

楼主(2016-08-28):
75KW水泵,距离变压器950米远,使用软启动启动,。请问控制柜内使用多大接触器,断路器,比较合适?

网友A:
参考自变频器配线

网友B:
950米,太长了哦,电缆必须加粗,有软起动器---得看是不是带内置旁路的,假如带了没必要配接触器了,配250A断路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