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16-08-28):
一、ModBus RTU通讯协议与ModBus通讯协议有什么区别?

ModBus协议是应用层报文传输协议(OSI模型第7层),它定义了一个与通信层无关的协议数据单元(PDU),即PDU=功能码+数据域。

      ModBus协议能够应用在不同类型的总线或网络。对应不同的总线或网络,Modbus协议引入一些附加域映射成应用数据单元(ADU),即ADU=附加域+PDU。目前,Modbus有下列三种通信方式:

1.以太网,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 TCP。

2.异步串行传输(各种介质如有线RS-232-/422/485/;光纤、无线等),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 RTU或MODBUS ASCII。

3.高速令牌传递网络,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 PLUS。

二、关于MODBUS RTU通讯协议的提问?

modbus 主要由站地址(一个字节)+功能码(一个字节)+首地址(两个字节)+访问字数(两个字节)+校验码(CRC16或LRC两个字节)总共8个字节组成。其实VB中编程很简单从组建添加MSComm组建就行了,难的是校验,

三、modbus、rtu、modbusrtu分别是什么?

      modbus协议是工控行业的标准协议,前身为莫迪康所写,现已被施奈德收购。

而modbus分为两种协议:即串口协议(modbusrtu)和网口协议(modbus tcp)协议,一般的工控机只支持rs232或者RS485的串口模式,这个时候工控机的协议栈里就只有modbus RTU协议,当他从串口接收到数据时,会直接根据报文中的数据进行控制,如果需要用modbus TCP协议进行传输,则需要使用带有网口的PLC。

具体的帧格式如下:

modbus RTU  地址域 功能码 数据 差错校验

modbus TCP  目的地址 协议id 长度 单元号 功能码 数据

简单的说 tcp是由RTU加工而来的,而RTU则是另外一种概念,不包含在modus协议内,是工控行业对监控设备的简称。

四、关于modbus_RTU协议主机发送的命令的一些问题

01 读保持线圈状态(Read coil status)

02 读输入线圈状态(Read input status)

03 读保持寄存器(Read holding register)

04 读输入寄存器(Read input register)

05 写单个线圈(Force single coil)

06 写单个寄存器(Preset single register)

15 写多个线圈(Force multiple coils)

16 写多个寄存器(Preset multiple registers)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答:01 读取逻辑线圈组状态

02 读取离散量线圈组状态

03 读取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的二进制值

04 读取一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的二进制值

05 改变逻辑线圈状态

06 改变单个寄存器的二进制值

15 改变多个寄存器的二进制值

16 指定多个操持寄存器的二进制值

五、OPC 转modbus RTU 方式 我现在有一个OPC服务器,里面很多tag,tag是AB里出来的,怎么将tag连到modbus?

Profibus、Fielbus、Modbus、CC-link等等是各中PLC硬件支持的通讯协议,这个是各厂商的硬件属性一样.只是现在计算机组态软件都支持很多种协议的PLC.你理解反了。

Profibus、Fielbus、Modbus、CC-link这些协议,是一种通讯协议,一般不需要你去编程,就好象你使用计算机,你不需要编写IP协议一样,只是要遵循它。

     遵循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按照该厂家所支持的协议在PLC或者DCS硬件组态的时候按照该通讯协议设置硬件.其实这个很简单. 这里简单指的是,你学编程,重点是编写执行控制的动作的程序,硬件通讯协议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写。

六、什么是modbus rtu master?

就是选RTU模式,因为MODBUS分为ASCII模式和RTU模式,MASER就是设置为主站,一般为PLC端,变频器设为从站,还要注意主站和从站地址的设置。

七、Modbus rtu 为什么没有开始和结束标记?

由于Modbus rtu帧的每个字节是16进制数,数值范围在00~FF,若像ModbusASCII那样用02、03表示开始和结束标记,则与数值2、3发生冲突,无法判断其是标记还是数值,无法数据解包。

八、modbus tcp 到 rtu的转换?

请仔细查看帧格式:

modbusRTU  地址域 功能码 数据 差错校验

modbusTCP  目的地址 协议id 长度 单元号 功能码 数据

写一个TCP转RTU的程序放到设备里做modbus网桥即可

九、MODBUS RTU通讯线被烧?

用万用表量一下出来的通讯线,电压不超过5V应该没问题,一般不会烧东西,接的时候区分正和负。很多产品B是正,量一下看看。

十、触摸屏modbus rtu怎么设置?

一般是通过宏指令自己编程实现,当然也有支持RTU的,在通讯类型菜单

十一、MODBUS RTU协议中浮点数是如何存储,读到浮点数寄存器的数值如何转换成所需的浮点数?

浮点数保存的字节格式如下:

地址   +0         +1         +2            +3

内容  SEEE EEEE   EMMM MMMM   MMMM MMMM    MMMM MMMM

这里S 代表符号位,1是负,0是正

E 偏移127的幂,二进制阶码=(EEEEEEEE)-127。

M24位的尾数保存在23位中,只存储23位,最高位固定为1。此方法用最较少的位数实现了较高的有效位数,提高了精度。零是一个特定值,幂是0 尾数也是0。

浮点数-12.5作为一个十六进制数0xC1480000保存在存储区中,这个值如下:

地址 +0     +1     +2    +3

内容0xC1   0x48   0x00  0x00

浮点数和十六进制等效保存值之间的转换相当简单。下面的例子说明上面的值-12.5如何转换。浮点保存值不是一个直接的格式,要转换为一个浮点数,位必须按上面的浮点数保存格式表

所列的那样分开,例如:

地址  +0           +1            +2            +3

格式 SEEE EEEE  EMMM MMMM     MMMM MMMM     MMMM MMMM

二进制11000001   01001000    00000000     00000000

十六进制   C1        48         00         00

从这个例子可以得到下面的信息:

符号位是1 表示一个负数  幂是二进制10000010或十进制130,130减去127是3,就是实际的幂。  尾数是后面的二进制数10010000000000000000000

在尾数的左边有一个省略的小数点和1,这个1在浮点数的保存中经常省略,加上一个1和小数点到尾数的开头,得到尾数值如下:

1.10010000000000000000000

接着,根据指数调整尾数.一个负的指数向左移动小数点.一个正的指数向右移动小数点.因为指数是3,尾数调整如下:

1100.10000000000000000000

结果是一个二进制浮点数,小数点左边的二进制数代表所处位置的2的幂,例如:1100表示

(1*2^3)+(1*2^2)+(0*2^1)+(0*2^0)=12。

小数点的右边也代表所处位置的2的幂,只是幂是负的。例如:.100...表示(1*2^(-1))+(0*2^(-2))+(0*2^(-2))...=0.5。

这些值的和是12.5。因为设置的符号位表示这数是负的,因此十六进制值0xC1480000表示-12.5。

十二、RS-485的设备,遵守MODBUS-RTU协议。怎样用的电脑读取信息?

用电脑的串口,接个485转换器,接到设备的485接口,再找个串口软件,根据设备资料上的寄存器地址发送modbus报文,modbus报文通过串口软件发送啊,报文格式:01 03 00 00 00 01 840A 读寄存器命令。

十三、vb modbus给modScan32 rtu发送数据应该怎么写?

确定两个软件哪个是主,哪个是从。然后再确定通讯协议是RTU、ASCII还是TCP。如果是TCP,就用socket控件。RTU\ASCII就用COM控件。然后给对应的口按照协议收发数并解析就可以了。

十四、ModBus RTU通讯协议与ModBus通讯协议有什么区别?

modbus 协议包括了MODBUS RTU

十五、modbus rtu通讯协议 如何判断超时?

设置一个标志量用来表示是否超时;再用一个定时器,定时时长为发送3.5个字符的时间(当然为了保险时间可以长一些);在定时器中置超时标志;在串口中断中每收到一个字节时定时器清零;主程序中根据超时标志做相应处理。

十六、如何理解MODBUS协议RTU模式中的1.5和3.5字符间隔?

发送两帧数据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以保证接收方UART能够区分。这个时间间隔在MODBUS RTU模式中要求是1.5和3.5字符间隔,也即是传输1.5和3.5个字符的时间,它与设置的通信参数有关,计算为:

若串口通信参数设置为(注:开始位固定为1):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1,停止位1,波特率9600bps,则传输一个字符(即1个字节)的时间为:(1+8+1+1)/9600=0.00114583s=1.1454583ms

1.5字符间隔=1.5x1.1454583ms=1.71818745ms

3.5字符间隔=3.5x1.1454583ms=4.00910405ms

十七、MODBUS RTU 测试软件?

推荐:modscan32  还有最新得mobus  poll

十八、MODBUS RTU协议,上位机与仪表通信,读写数据都正确,为什么仪表掉电,写入的参数又丢失了?怎么保存?

两种可能:

1.如果在仪表上设置参数掉电后都保存不了的话,基本可以确定是仪表问题;

2.有些仪表写入参数后还需要向固定的寄存器写入确认参数,为了保证写入参数真确,需要检查仪表通信部分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