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为什么不跳转

楼主(2016-08-28):
自己刚学习proface  写了个简单的程序,为什么按钮按下去5次后,报警屏幕不显示出来,求大家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2016-11-19):
我来看看,可能不一定能解决

网友B(2017-08-01):
我来看看,可能不一定能帮到你解决!!!!

网友C(2017-11-22):
加我QQ493295552,我帮你解决。

网友D:
子显示画面号并不是报警时自动调转的画面,而是报警部件中启用画面跳转时,点击报警才跳转的,如添加报警部件,并设置子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子显示画面号并不是报警时自动调转的画面,而是报警部件中...

  谢谢,我也学会了,特此感谢

网友F(2018-01-04):
报警跳转不会做

网友G(2019-07-11):
可以添加脚本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