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eserver安装总结

楼主(2016-08-28):
目前版本:eserver, 430.1;                DCS server,400.1
eserver安装步骤
在安装之前,需要有一些硬件和软件的配置要求。
硬件配置根据购买的eserver版本可能会略有不同,本文只针对安装在实体机上的虚拟机的配置和安装。(经验显示:满足配置的实体机安装,在软件安装速度上比虚拟机要快。)
主机:OptiPlex 9020, 8GB RAM 操作系统:Windows 7 Professional 64-bit OS
虚拟机:VMware Workstation 10.0.0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08 R2 standard 64-bit OS
虚拟机必须为英文操作系统,这是霍尼软件的基本要求。
虚拟机内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虚拟硬盘有效存储空间单盘保证不小于80G。
备注:虚拟机操作系统安装好以后,做个备份,因为在安装eserver软件的时候会不定期出现无法继续安装的问题。另外,快照功能是不能还原到干净的虚拟操作系统的。
本文只针对,单台eserver服务器,单台DCS数据服务器。未对冗余的DCS服务器进行配置。
以下文中提到的跟计算机有关的设置,除了特别提到实体机之外,都指虚拟机。
建立好上面的基本条件之后,进行eserver软件的安装步骤。
1.        为计算机建立登录账号和密码,设置控制权限。
例如新建账号:experionadmin, 密码:xxxxxx
•        尽量不用windows本身的账号administrator来登录安装eserver软件。
路径:Strat\ Control Pane\User Accounts\Manage Another Account\Creation a new Account

2.        更改计算机用户名。
例如:Eserver. (因为此次安装计算机名为eserver,建议改成其它计算机名字,避免和eserver关键字混用。)
•        确保计算机用户名在整个项目控制系统局域网的唯一性。
•        用户名如果是非冗余的,最后一个字母不能是A或B, A/B在霍尼的系统里专门预留给冗余的设备。
•        在本安装过程中,eserver作为更改后的计算机名,在后文配置中eserver是某些程序的关键字,所以,计算机用户名尽量避开关键字的使用。
路径:右键单击My Computer\Properties\Change Settings\Computer Name\Change\Computer Name

3.        更改hosts文件。
用notepad应用程序,打开hosts文件。
Hosts文件需要把eserver和DCS server的IP地址和计算机名同时添加;
Hosts文件需要在eserver和DCS server两个服务器上都做修改。
路径: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备注:有时候hosts文件修改后无法保存,需要另存到后缀为.dll的文件,然后在此路径下替换原有的hosts文件即可。
Hosts文件修改后,电脑必须重启,不重启hosts文件不会生效。

4.        以上的准备工作做好后,下面通过霍尼提供的安装盘来安装eserver软件。
•        因为霍尼的软件对纯净度要求较多,软件安装前,尽量不要安装除操作系统以外的其它软件。
•        因为是虚拟环境,安装文件保持默认路径。
a.        在continue migration 和install clean里,选择,install clean新建;

b.        在setup type of node 里选择,eserver

c.        在User And Licence Information里输入对应的账Licence账号,在供应商给的资料里有一份是Eserver的授权。

5.        安装过程中,设置下面账户的密码比较关键。
在Eserver和DCS Server使用control Builder 软件的时候,内部通讯对数据的调用都是通过一些账户和密码来实现的,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MNGR账户的密码,此账户关系到后面账户的组态,服务器的建立。
此MNGR 账户的密码,必须要和DCS EPKS server对应的MNGR账户的密码一样。
目前还没有找到如何去修改mngr账户密码的工具,网上流传说霍尼带有mngr账户的密码修改工具,不知道发布人是否指的是这个mngr账户的密码,还是station里面的mngr账户的密码,需要去验证。
其它的如Local Com Server, Experion SQL 等账户的密码,保持和MNGR一样。
单点Next之后,会跳出Warning窗口,需要设置复杂性密码,这个可以不理会,不影响软件的后续安装和正常使用。

6.        以下页面账户的密码,未验证过对系统登录,对建立通讯有什么影响,保持和上一步的密码一致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在安装完软件之后,会跳出administrator账户登录windows时要输入密码,如果此地方设置的密码不能登录,就是此步未对standard access两个用户设置密码。

7.        接下来,就是系统的自动安装,大概有54个安装包,耗时2个多小时。

1)        在执行到OS preparation步骤会耗时较长,有时候需要多等待一些时间,才会继续往下执行。若等的时间块超过此步骤安装时间(在此页面对应的右边网上,有估计时间和消耗时间提示。),可以考虑基本安装失败。
2)        在执行到第17步时,SQL server部分是需要更换光盘的,这两步也耗时较长,这两步也会出现安装失败的提示。
备注:如果程序在本地机器安装失败的话,那么,在本地机器的虚拟机操作系统下,安装还是失败,可以考虑换个电脑。有些安装步骤涉及的原因无法追溯,太耗时间,不用太执着。
在安装时,系统会不停的重启,除了换安装盘之外,不用做其它工作。
8.        按部就班,等待安装结束。安装结束之后,用Experionadmin账户登录Windows. 在计算机的Control Panel里将地区改为china. 如下图。

9.        点击start旁边的server manager图标:  弹出对应窗口:
把production administrator账户添加到windows用户的属性窗口的member of 下。
路径:server manager \ configuration \ local user and groups \ users \ member of
备注: 此步骤非常关键,不然无法继续后面的工作。

10.        配置eserver访问权限
在Strat\ all programs\ Honeywell Experion PKS下把configuration studio和eserver standard access configuration 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在Strat\ all programs\ Honeywell Experion PKS\Server下把Station, HMIWeb display builder, Experion PKS Server等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以备后用。
双击打开configuration studio.

在弹出的connection窗口, Experion PKS System下,根据提示信息,选择Eserver对应的服务器,点击connection进入服务器组态。在弹出的新窗口中,
User Name: mngr
Password: 安装步骤5中为mngr创建的密码
Doman: 步骤2更改后的计算机名

如果输入错误的User Name, 正确的User Name和错误的密码,会提示

如果输入的User Name是Mngr,  步骤5中创建的正确密码,会提示

这个原因在于操作权限的限制,要么步骤9没有做,要么就是步骤9增加了product administration,电脑没有重启。

备注:
此处有2个小的知识点,
1)        如何去修改Windows登录用户密码的复杂性。
2)        如何验证mngr账户设置密码的正确性(mngr账户的密码通过移除Local Servers测试出来)。
因为以上两个功能并不影响正常的操作,根据下面的图片有兴趣可以试试。

11.        建立DSA数据服务器。
通过步骤10进入到configuration explorer界面。
此时,因为还未和DCS server服务器建立连接,connect窗口只能看到和eserver相关的服务器。通过system name进入到connect页面,通过步骤10进入服务器组态画面。

在右侧第一栏server tasks里单击add a server to this system

在打开的页面main栏里:
Alias项:根据情况填写,也可以保持默认;
勾选Non-Publishing Server选项;
Node Name 选项:填写eserver服务器计算机的名字eserver(因为此次安装计算机名为eserver,建议以后在步骤2的时候改成其它计算机名字,避免和eserver关键字混用。)

重复上面步骤,建立DCS服务器,在打开的页面main栏里:
Alias项:根据情况填写,也可以保持默认;
勾选Server External To System选项;
Node Name 选项:填写DCS server服务器计算机的名字HHBserver
单击OK之后,在Server Tasks栏下单击第二项Load system configuration to servers,将建立好的两个服务器下装。

12.        配置assets.
在上一步骤的Server Tasks模块下面,有一个System Tasks, 单击system tasks 的第一项configure assets for this system. 在弹出的串口中,在assets目录是单击右键,建立一个名为LNG_PLANT的资产。然后单击右键或菜单栏里的下载按钮,将建立的assets资产下 装。关闭,退出。
然后在System Tasks再往下network tasks下,单击load network configuration to servers 将建立的数据网络下装。

13.        此时只是将eserver 服务器单端的配置准备工作完成。最终要搭建完整的控制系统,还要涉及到DCS server数据服务器的搭建,以及通讯的建立。

14.        建立硬件通讯架构
在做下面的工作之前,首先需要建立通讯系统,有3种方式可供选择。
•        虚拟机平台,在一台本地机器上分别开启一个Eserver虚拟机和一个DCS虚拟机。
•        网线直连,将两台分别装有Eserver服务器和DCS服务器的电脑,通过一根网线直接连接。
•        交换机连接,将两台分别装有Eserver服务器和DCS服务器的电脑,通过交换机连接。

15.        完成硬件通讯配置,设置IP地址, Mask 地址
根据步骤3中hosts文件中的IP地址,需要分别设置DCS server和Eserver的IP地址,mask地址。

完成eserver和DCS server的硬件配置以后,硬件通讯架构搭建完成。
16.        DCS server配置工作。
去DCS server服务器,打开configuration studio软件。

此时,在DCS configuration studio的connect窗口,就能看到之前在Eserver服务器上建立的eserver服务器,SERVER_104 和 SERVER_107,  单击左下角属性,104是eserver服务器,107是DCS服务器,也就是图中的SVR服务器。单击进入DCS server服务器。

备注: 以下界面在R430和R400的control builder版本里会略有不同,单击窗口左下角属性标志,能查看所选服务器的相关属性。

17.        配置DCS服务器里的DCS Server相关参数。
进入DCS服务器configuration explorer界面以后,如下图:
在SVR展开列表中,单击distributed servers图标,在右侧状态栏里单击打开Configure DSA窗口,在新打开的DSA Servers窗口里,可以看到,左边展开的列表里,已经附带了DSA server, 并且SERVER_104和SVR出现在子列表中。
单击DSA Servers, 在右侧窗口server tasks下单击load system configuration to servers 将DSA服务器下装到系统里。

18.        回到DCS服务器configuration explorer界面,如下图:
在SVR展开列表中,单击Enterprise Model图标,在右侧状态栏里单击Build Assets图标,在新打开的Assets窗口,通过将右侧的points点拖拽进中间的associated points窗口进行资产配置。

19.          配置DCS 服务器里的Eserver服务器。在DCS server服务器里,回到configuration studio里,点击connect切换到eserver服务器,输入mngr账户名和密码,重复步骤17,18工作。

20.        搭建了通讯架构以后的Eserver服务器,在打开control builder 之后,在弹出的窗口中,就能看到DCS server的系统架构以及服务器名称。如下图:

21.        至此,在DCS server和eserver服务器上的通讯配置工作已经,数据通讯已经基本建立,下面将通过station软件来展示通讯效果。

22.        将在DCS server服务器上组态的HMI 画面,R430文件下的点细目画面,拷贝到Eserver服务器的路径下,
HMI路径:C:\ProgramData\Honeywell\Experion PKS\Client\Abstract
R430路径: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Client\System\R430
23.        双击打开station, 如下图标。

单击状态栏里的configure\system hardware\distributed server, 同时在右下角将oper账户切换到mngr账户,

在右侧system name 下就能看到Eserver服务器,和DCS server服务器按顺序排列。单击DCS server服务器进入组态页面,在configuration下将alarms and data subscriptions勾选成 enable data only, 在status下看到communication status目录下的status指示灯变绿即可。

24.        观察结果。
在station软件的顶部菜单栏的command菜单里,输入流程图画面的名字,单击回车,流程图画面就显示在station软件里,流程图画面会根据DCS server服务器的数据变化,实时更新。

备注:如果此时是oper权限,点击画面上的I/O点,是不能调出I/O点的faceplate, 如果是mngr权限就可弹出faceplate画面。

以上步骤,完成了DCS和Eserver两个数据服务器在局域网通过FTE通讯实现的数据通讯,接下来就是通过第三台电脑,通过以太网来实现不同网络间的数据访问,也就是实现standard access 和premium access的功能。

25.        在桌面上双击打开Eserver Standard Access Configuration程序,界面如下,直接将URL对话框中的URL地址复制。

复制之前,如果第三台电脑和Eserver服务器位于同一网段:
将URL地址栏的地址链接填写到第三台电脑的IE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回车即可进入标准画面。

如果第三台电脑和Eserver服务器不在一个局域网:
将URL地址栏http://后面的第一个eserver改成第三台计算机的IP地址,关闭载入,重新打开一次看是否修改成功。然后将URL地址栏的地址链接填写到第三台电脑的IE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回车即可进入标准画面。

26.        Standard Access的局域网访问
通过第三台电脑的IE浏览器,远程登录访问eserver.
根据eserver的系统要求,选择合适的IE版本,打开IE浏览器,将步骤25里的URL of eserver machine里的地址,填到IE浏览器里,确认。
单击click here for the standard access home page连接,进入standard access标准也面,以下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页面调用。
1.        在单击了click here for the standard access home page之后,可以看到在IE浏览器里的地址发生了变化,http://eserver/eServer /PageLoader.asp?page=StandardAccessHome,将黄色字体部分换成Eserver服务器Abstract文件下的任 意一张流程图的名字单击回车即可,如:0010_ESD.
2.        可以通过HMI Web软件打开位于路径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Client\System\R430\eServer下的StandardAccessHome.htm文件,添加按钮,添加调用画面名称,可 以通过access标准画面的按钮实现链接跳转。

备注:正常情况下,IE浏览器是可以正常进入standard access home 画面的,和IE浏览器版本兼容性关系不大。
如果不能正常登陆,单击Start \ Computer Management打开Computer Management窗口,在Computer Management子菜单service and applications\services下,看WWAN AutoConfig服务是否停止,如果停止,启动即可。
若还是不能登录,可以考虑更换合适的IE浏览器版本。

27.        premium Access的局域网访问准备工作
在访问之前,需要给premium access 做个权限配置和一些准备工作。
回到station程序,单击Configure\Operators\ Operators, 打开如下画面;同时要记得更改右下角的oper账户到mngr.
在新打开的页面general栏下,在type对话框里选择traditional operator,  在user name 里按要求输入账号,点击下方的change password按钮,为此账号添加登录密码。(此账号和密码和mngr账户属性一样,必须通过专用的软件方可以修改账户名和密码。)

和standard access 不同的是,premium access对IE浏览器的版本兼容性比较差,也就是对IE的版本要求严格,此次安装,premium access只能通过window 7 32/64 位操作系统的IE8浏览器才能访问,高于IE8的浏览器无法访问(测试过IE9, IE11)。

28.        Premium Access的局域网访问。
在步骤25中,单击click here for the premium access home page之前,必须要先安装两个插件:
•        Premium Access Components
•        Server Client Components
直接点击下载安装即可。
然后再单击click here for the premium access home page连接,此时会有提示输入账户名和密码对话框,将步骤23里的账户名和密码输入登录,

单击OK选项登陆后,等待时间会有点延长,之后会跳出premium access的标准画面,如果此画面上右侧的system sinewave选项里的数值,以及eserver data/time里日期时间大约5s钟发生一次更新的话,表示登录正确。

和Standard Access 访问方式2一样,过HMI Web软件打开位于路径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Client\System\R430\eServer下的StandardAccessHome.htm文件,添加按钮,添加调用画面名称,可 以通过premium标准画面的按钮实现链接跳转。

备注:
1.        Premium Access的访问方式和Standard Access访问方式不太一样,Standard Access是通过类似于快照的方式,拍摄一些静态画面,而Premium Access是通过打开在eserver服务器上的station软件,实现对画面的调用,但是被设置了访问限制,只能实现约定的数据访问功能,具体见下 表。

Display Types
        eServer        Rotary Station
        Standard Access        Premium Access
Custom displays        √        √        √
Trends                √        √
Reports                √        √
Alarms and Events                        √
System displays, detail displays, group displays etc                        √

Display features
        eServer        Rotary Station
        Standard Access        Premium Access
- Hyperlinks
- Buttons with hyperlinks        √        √        √
Automatic page refresh                √        √
Display dynamics                √        √
Manipulate Point Data                        √
2.        Premium Access若不能正常跳转,需要在IE浏览器里修改Internet Options\Advanced\Browsing选项下,将Enable Third-Party Browser Extensions*选项勾选。

3.        添加信任站点,把步骤25中的URL地址添加到信任站点,可以用来检测URL是否属于信任站点。

4.        管理Add On插件,某些时候,Premium Access的功能无法载入,是因为在步骤28安装的插件Premium Access Components 和 Server Client Components激活失效导致,可以在网页的设置里,点击选择Manage Add On 功能,来激活插件的功能。

29.        Standard Access  和 Premium Access的以太网访问
根据TCP/IP通讯协议,standard access通过防火墙/路由器的端口映射地址为:80端口;
根据TCP/IP通讯协议,Premium Access通过防火墙/路由器的端口映射地址为:50000端口;
做好路由器或防火墙的配置之后,在做以下修改之前, Standard Access功能是能在第三台PC上正常访问的。要实现Premium Access的以太网访问,需要将第三台PC的以太网网关地址,和Eserver服务器计算机的名字,填写到第三台PC的hosts文件里,这样,就是实 现了Premium Access的以太网访问。
备注:Eserver服务器必须配置网关,不然无法通讯。

网友A(2017-03-14):
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20-07-15):
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