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的日常维护

楼主(2016-08-29):
一、 维护目的
    维护、检查是防止装置发生偶发性故障的有效手段。为了有效进行维护、检查,应制作检查检验单,记录并保存装置固有的特性变化和构成部件的稳定性,防止发生故障,以及在发生故障时调查故障原因。维护、检查分为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在装置的安装之初,应缩短检查周期,详细进行检查,防止发生初始故障,运转时间变长后,需要检查部件是否出现特性劣化等。

二、 检查、维护作业时的准备步骤

停止装置 → 主电路电源OFF → 控制电源OFF → 确认主电路电源放电 → 验电

三、日常检查

1、检查周期:每月一次。

2、检查项目:

①确认安装环境:确认温度、湿度、有无特殊气体、有无尘埃;

②确认电抗器、变压器、冷却风扇等有无异常声音,有无振动;

③确认有无异味、绝缘物的气味及各电路元件特有的气味;

④确认空气滤清器脏污情况,根据脏污情况减少清洁周期;

对于以上项目,以目测检查为中心实施,有异常时应立即进行维修。

四、定期检查

1、检查周期:按机组小修周期进行。

2、检查的项目如下:

①柜内的清洁;

②空气滤清器的清洁;

③电路部件的变色、变形,漏液(电容器电阻电抗器变压器等)的确认;

④基板(电阻、电容器的变色、变形,基板的变色、变形、脏污、焊接的老化等)的确认和清洁;

⑤配线(有无因发热导致的变色、腐蚀)的确认;

⑥紧固部分(螺栓,螺帽,螺钉类的松动)的确认;

       进行装置的主电路部分的检查时,应在断开(OFF)输入电源后,经过约5分钟以上,在验电后进行。

请注意:装置内部的电容器在将输入电源断开(OFF)后电荷仍会残留一段时间,会有触电的危险。

另外,为防止发生触电事故,在设备运转的状态下请不要打开门。

五、维护重点

1、 主电路部及控制电路部的清洁
维护,检查的第一步就是清洁。清洁(1次/月 ~ 1次/年)应根据设备的状态实施。清洁时,应在切断电源,确认主电路没有电压后,通过吸引或吹扫等将设备内的尘埃取去。注意:如果压缩空气的压力太强,有可能会损坏部件和配线。另外,吹扫无法除去的附着物应用布擦掉。 清洁原则上从上部开始,在下部结束。灰尘,金属的切屑从上面落下,如果从先从下部检查,则无法发现和除去上面的落下物。

2、 柜体,结构用品
(1) 冷却风扇(随时)

确认风量有无异常,风扇的噪声是否増加。特别是拆除后重新安装时,如果忘记拧紧螺栓等,会因为振动使轴承叶片等受到损坏,因此要特别小心。

(2) 空气滤清器(1次/月~1次/年)

目测检查空气滤清器是否堵塞。在室外轻轻拍打,去掉粉尘,在中性清洗剂的溶液中去掉脏物,水洗后干燥。

(3) 主电路部件,柜内全体(1次/月~1次/年)

检查机壳内有无灰尘堆积,电抗器,导体紧固部分、保险丝、电容器、电阻有无变色、发热、异常声音、异味、损坏。

仔细检查配线、安装零件有无断线、断开的配线、紧固有无松动、是否有损坏的地方。

3、 印刷电路板
由集成电路和电子部件构成的印刷电路板需要加以保护,以免受到尘埃、腐蚀性气体、温度等的影响。因此,应考虑设备的安装环境。另外,定期检查清洁,保持良好的环境对于减少故障也非常重要。

由于部件小,抵御外力的能力差,因此在清洁时,应使用毛刷等擦试。

l  使用注意事项

Ø  印刷电路板的维护作业,必须在切断所有电源,经过・5分钟后再实施。

Ø  拆除印刷电路板时,应去掉所有的连接器和电线,拆掉印刷电路板上部的固定螺钉。

此时,应注意不要使印刷电路板和固定螺钉落下。

Ø  安装印刷电路板时,应按照拆除时相反的步骤进行。・

Ø  另外,由于控制电路板带有电容器,因此即使在切断电源的状态,仍有部分部件在工作。保存时应将使铝框向下,小心不要短路。

Ø  备用电路板是装在防静电袋中出厂的,保管时应放入袋中。注意防静电袋只有袋的内侧起作用。

网友A(2017-12-09):
这些对我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