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如何跟触摸屏通讯读到相关数据

楼主(2016-08-29):
大家好,用STM32F103芯片通过MODBUS通讯读取屏上的数据,请问有没有个简单的例子(显控网站上的太复杂),请指教。

网友A(2018-04-30):
没积分,回复先,能下载,再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B:
一般屏幕当modbus从站,单片机当主站,通过modbus协议单片机可以读取或者修改屏幕的位,字,双字软元件。 新建工程后,屏幕组态软件那里设备服务要选modbusrtuslave,触摸屏站号设置为01即从站地址,接线方式建议用485即屏幕9针接口的8#跟9#针,通信波特率那些要对应好。 假如屏幕上有个16位正整数的数值显示控件地址为LW0,单片机要读取就发送0x010x030x000x000x000x010x840x0A,01从站地址03读单个寄存器功能吗0000就是LW0的寄存器地址,0001就是要读寄存器个数应该只能为0001 假如你还不了解modbus协议,那就需要先了解一下

网友C:
一样没积分下载怎么办,只能凑字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