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66塑料特性

楼主(2016-08-29):
PA66又称尼龙66,俗称尼龙双6;英文名:Polyamide 66,缩写 nylon 66

PA66塑胶原料为半透明或不透明乳白包或带黄色颗粒状结晶形聚合物,具有可塑性。

PA66塑胶原料为半透明或不透明乳白包或带黄色颗粒状结晶形聚合物,具有可塑性。密度(g/cm3) 110-114;拉伸强度(MPa) 60. 0-800;洛氏硬度118;熔点252℃;脆化温度-30℃;热分解温度大于350℃;连续耐热80-120℃;冲击强度(kJ/m2) 60-100;静弯曲强度(MPa) 1 00-120;马丁耐热() 50-60;弯曲弹性模量 (MPa) 20003000;体积电阻率(Ωcm) 1.83×1015;平衡吸水率25%;介电常数 163

为了提高PA66的机械特性,经常加入各种各样的改性剂。玻璃纤维就是最常见的添加剂,玻璃纤维增强PA20世纪50年代就有研究,现在国内有温州共富塑料有限公司大力开发增强PA、阻燃PA、填充PA,大量的改性PA投放市场,而且还能定制各种改性PA塑料

PA作为工程塑料中最大最重要的品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它改性后实现高性能化,尤其是汽车、电器、电讯、电子、机械等产业自身对产品高性能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相关产业飞速发展,促进了工程塑料高性能化的进程,使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高强度高刚性尼龙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新的增强材料如无机晶须增强,碳纤维增强PA成为重要的品种,主要是用于汽车发动机部件,机械部件以及航空设备部件。

2.尼龙合金化将成为改性工程塑料发展的主流。尼龙合金化是实现尼龙高性能的重要途径,也是制造尼龙专用料、提高尼龙性能的主要手段。通过掺混其他高聚物,来改善尼龙的吸水性,提供制品的尺寸稳定性,以及低温脆性、耐热性和耐磨性。从而,适用车种不同要求的用途。

3.用于电子、电气、电器的阻燃尼龙与日俱增,绿色化阻燃尼龙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重视

4.抗静电、导电尼龙以及磁性尼龙成为电子设备、高性能化的进程。

5.加工助剂的研究与应用,将推动改性尼龙的功能化、高性能化的进程。

6.综合技术的应用,产品的精细化是推动其产业发展的动力。

虽然改性PA66塑料颗粒使用范围很广,但是国内大部分都只生产几种市面上常用的PA塑料,几乎没有定制PA66塑料颗粒的,唯一一家温州共富塑料有限公司能定制各种改性PA塑料。

1.尼龙容易受潮。在大气中,PA的平衡吸水率为3.5%PA662.5%PA6101.5%PAiOiO0.8%,尼龙含水量对其力学性能有较大的影响。在熔融状态下,水分的存在,会引起尼龙的水解而导致分了量下降,使制品机械性能下降,还会在成型中使制品表面出现气泡、银丝和斑纹等缺陷。所以成型前必须充分干燥。

2.尼龙熔体粘度低、流动性大,喷嘴会产生“流延”现象。浪费原料,污染喷嘴。,如果用螺杆式注射机成型,注射时,熔体会在螺杆和料筒壁之间出现逆流,使注料不准,所以,尼龙在螺杆式注射机成型时,在螺杆端部必须安装止逆环。

3.尼龙是结晶性高聚物。熔点明显,而且较高,所以,尼龙需要在较高温度下成型,.熔融状太的尼龙热稳定性较差,易分解。因此必须严格控制工艺条件。

  4尼龙的成型收缩率大,对于制造高精密度的制品,模具设计应在试验的基础上确定其尺寸,成型共艺应严格控制

PA66塑料的粘性较低,因此流动性很好(但不如PA6)。这个性质可以用来加工很薄的元件。它的粘度对温度变化很敏感。

PA66的收缩率在1%~2%之间,加入玻璃纤维添加剂可以将收缩率降低到0.2%~1% 。收缩率在流程方向和与流程方向相垂直方向上的相异是较大的。

PA66塑料热性质熔点即结晶熔解时的温度,对结晶性高分子PA66塑料,显示清晰的熔点,根据采用的测试方法,熔点在259~267℃的范围内波动。通常采用差热分析法测出的PA66塑料的熔点为264℃。如果将体积膨胀系数显示极大值的温度当作熔点,则尼龙-66的熔点温度范围为246~263接近理论熔解温度259℃。

PA66塑料的注塑特性干燥处理:如果加工前材料是密封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干燥。然而,如果储存容器被打开,那么建议在110以上的热空气中干燥处理。如果湿度大于0.2%,还需要进行130℃,12小时的真空干燥。

熔化温度:260~290对玻璃添加剂的产品为275~280熔化温度应避免高于300℃。

模具温度:建议80℃。模具温度将影响结晶度,而结晶度将影响产品的物理特性。对于

薄壁塑件,如果使用低于40℃的模具温度,则塑件的结晶度将随着时间而变化,为了保持

塑件的几何稳定性,需要进行退火处理。

注射压力:通常在50~85,取决于材料和产品设计。

注射速度:高速(对于增强型材料应稍低一些)。

流道和浇口:由于PA66的凝固时间很短,因此浇口的位置非常重要。浇口孔径不要小于0.5*t(这里t为塑件厚度)。如果使用热流道,浇口尺寸应比使用常规流道小一些,因为热流道能够帮助阻止材料过早凝固。如果用潜入式浇口,浇口的最小直径应当是0.75mm。

PA66塑料应用

PA66PA系列中机械强度最高、应用最广的品种,因其结晶度高,故其刚性、耐热性都较高,高温电气插座零件、电气零件、齿轮、轴承、滚子、弹簧支架、滑轮、螺栓、叶轮、风扇叶片、螺旋桨、高压封口垫片、阀座、输油管、储油容器、绳索、扎带、传动皮带、砂轮粘合剂、电池箱、绝缘电气零件、线芯、抽丝等

应用领域

1、汽车制造方面:

用于制造燃料滤网、燃料过滤器、罐、捕集器、储油槽、发动机汽缸罩、散热器水缸、平衡旋转轴齿轮。也可用在汽车的电器配件、接线柱等另外,它还可用作驱动、控制部件等。

2、电器电子工业:

可用于制造电饭锅、电动吸尘器、高频电子食品加热器,电器产品的接线柱、开关和电阻器等。

3、医疗器械及精密仪器:

用于医用输血管、取血器、输液器等。PA单丝可做外科手术缝线、假发等;另外,电子打字机的数字旋转盘、接线柱、传动齿轮、印刷机的带式过滤片等。

4、其它方面:

用于制作一次性打火机体、碱性干电池衬垫,摩托车驾驶员的头盔,办公机器外壳,办公用椅的角轮、座和靠背,冰鞋、钓鱼线等,PA薄膜气体阻隔性能优良,而且耐油性、耐低温冲击性、耐穿透性好,可用于肉、火腿肠等冷冻食品的包装。聚酰胺还可棒材和板材,也作齿轮或其它传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