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属于感性负载?还是电阻性负载?

楼主(2016-08-29):
蜂鸣器  属于 感性负载?还是电阻性负载?

楼主:
 电磁无源蜂鸣属于感性负载器件,压电无源蜂鸣属于容性负载器件

这句话对么?

楼主:
我的PLC 是晶体管型的PLC

网友A:
这么小容量的负载,其负载性质可以忽视。

网友B:
蜂鸣器还真没有去考虑什么性质。一般只考虑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磁无源蜂鸣属于感性负载器件,压电无源蜂鸣属于容性负...

可以这样考虑,但是他的感性和容性的数值比较小。数量多时需考虑并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