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rive-MV高压变频器故障代码及故障原因

楼主(2016-08-29):
变频器故障代码及故障原因

故障代码及故障原因

故障代码及故障原因

AC_NL输出端开路

CPU_MCPU故障

AC_P交流输入断路器开

CURUU相电流故障

ACSW_C交流接触器合

CURWW相电流故障

ACSW_F交流接触器故障

DS门打开

ACSW_T交流接触器开定时器

DS_T门开定时器

AIN_FAULT基准模拟输入信号丢失错误

ENCODER_F速度编码器未探测到

B_HLTY制动(系统)正常检测

GIF_CLKDN20GIF20MHz时钟停

BLA变换器交流电路断路器跳闸

GIF_CLKDN7GIF7MHz时钟停

BLR电气危险故障

GR_A变换器接地探测报警

BLR_CPSF除了电源之外的电气危险故障

GR_T变换器接地探测报警定时器

BP_CTT旁通接触器闭合互锁

IL外部互锁

BR_F电磁制动使能电路故障

M_FN电机冷却风扇停

C_FN设备通风风扇停

M_FN_T电机冷却风扇停定时器

C_FN_B设备通风风扇停止B

M_OH电机过热

C_FN_T设备通风风扇停止定时器

M_OH_A电机过热报警

C_IL关闭互锁

MPSF_MV主电源故障

CELL_CDMF单元通信故障

MTMP_S电机温度探测器故障

CELL_FUSE单元保险丝烧

N.U. 未使用

CELL_DC_OV单元直流过电压

N_IM感应电机数量错误

CELL_DC_UV单元直流失电压

OCA交流过流

CELL_GPSF单元门极电源故障

OCA_B 组交流过流

CELL_OH单元过热

OH备过热

CHG_START系统正在改变

OH_ACL变换器输入ACL过热

CL_T电流限制定时器

OH_ACL_T变换器输入ACL过热定时器

CL_TA电流限制定时器报警

OH_BB组设备过热

CPSF控制电源故障

OH_TR输入变压器过热

CPT_FAIL捕捉失败

OH_TR_A输入变压器过热报警

CPU_ACPU A故障

OL_A设备过负荷报警

故障代码及故障原因

故障代码及故障原因

OL20设备过负荷20分钟

SP_SIL零速度启动互锁

OL5过负荷5分钟

STALL低频过载失速检测

OSS超速

STCMD驱动信号启动互锁

OSS_FO输出频率过大

STPRQ运行中故障(停机请求)

P_SW柜互锁开关启动

SYS_ERR系统配置错误

PARA_ERR设置参数检查错误

TL_F1传输故障1-本地故障

PHASE_ERR变换器相序错误

TL_F2传输故障2-初始化和在线故障

PLD_ERRPLD错误

TL_F3传输故障2-初始化和在线故障

PLL电源同步PLL(锁相环)错误

TL_F3传输故障3-中继线故障

PLLPSF变换器PLL(锁相环)电源错误

TL_F4传输故障4-驱动到驱动故障

PRE_CTT_F变换器预充电接触器错误

TLNE_IL自动调节互锁

QSTOP_FAULT快速停止故障

UV电气条件

REV_ROT_F反转故障

UV_MPSF电气条件

ROTATE_FAIL电机旋转故障

UV_READY外部电气准备好条件

SOFT_STL过负荷时自动减速

UV_SIL直流电压跌落启动互锁

SPA1备用1

UVA电气准备好条件

SPA1_T备用1定时器

UVA_EX外部电气准备好条件

SPA2备用2

UVA_SIL交流电压跌落启动互锁

SPA2_T备用2定时器

UVD直流电压跌落

SPA3备用3

UVD_BB组直流电压跌落

SPA3_T备用3定时器

UVS外部安全开关

SPA4备用4

Ux_FU相单元故障,x 表示单元编号

SPA4_T备用4定时器

VAC_PH_LOSS输入电压缺相

SP_ERR速度检测错误

VINV_PH_LOSS输出电流缺相

SP_ERR2速度检测错误2

Vx_FV相单元故障

SP_LOST速度基准丢失

Wx_FW相单元故障

SP_LST_A速度基准丢失报警

XFR_FAIL传输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