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问一个傻瓜问题

楼主(2016-08-29):
在PNP型接近开关中,PNP三极管接电源正和输出端,如果接通输出一个高电平,那么把一个NPN三极管按照这个顺序接到电源正和输出端,有信号的时候能不能输出一个高电平呢? 如果NPN型接近开关换成一个PNP管也和以前的功能一样吗?

如果都能够替换,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两种接近开关选用两种三极管呢?是为了分类方便吗?

网友A:
这要看接什么东西了 如果你PLC 用PNP 你光电就要选PNP的

网友B:
有二种输出形式让你选择,适应不同的负载需要,既负载的公用端是接正极还是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接什么东西了 如果你PLC 用PNP 你光电就要...

我的意思是在接近开关内部把两种三极管相互替换,这个接近开关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C:
一个是高电平,一个是低电平,一个是常开,一个是常闭,这个就是PNP和    NPN    的三极管的原理

网友D:
这个没啥的,PLC好多两种类型都支持的

网友E:
看了两边没懂什么意思、、、、、

网友F:
接近开关,一个是输出信号导通输出状态,另一个是高阻态(就是等效电阻无限大)

网友:
在接近开关的接线图中,已经明确标出了两种三极管的电流方向正好相反,所以NPN的不能替换PNP的,他两的使用环境是不一样的

网友G:
通过外加继电器转化就OK了

网友H:
要结合PLC端的接线一起看才更好理解,我以前也是被这种说明书搞晕,按照七楼的说法更好理解,只要记住什么时候有信号 什么时候没信号  别管他高电平低电平

你不理解的地方在于PLC到底要接收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才算是有信号输入,如果PLC的公共端接24v,输入点就只能接收0V才会响应 你就要用NPN型,因为NPN的信号线在传感器内部是与0V相接的,当传感器感应到物体时,信号线就相当于直接与0v相接了,这样PLC的输入点内部二极管就是一端接24v一端接0V正好形成回路所以就有信号,如果用PNP的话信号线是和24v内部相连,就等于是PLC里面的二极管两端都接24v,从而不能形成回路,也就没有信号

反之如果PLC公共端接0V那么他输入点就只能接收24v时才有信号。。。balabalabala...

要把这张说明书配合plc输入接线图一起看就明白了

网友I:
一般的PNP和NPN的用法是匹配PLC来使用的。其实PNP和NPN只是材料不同而已,一个是硅,一个是锗。本质不同,感应后输出的极性也不同。如果一定要互换,继电器过桥即可(要考虑功率)。

网友J:
个人感觉NO NC那里的说明比较晦涩,在实际使用中只要分清PNP输出是24V,NPN 输出是0V就行了,对于NO NC的话有信号时的输出是一样的,我一直这样理解!

网友:
要结合PLC来选择的,NPN的PLC就的选NPN的开关,否则,你就的加个转换电路。

网友K: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你只需要知道NPN 低电平  PNP高电平。根据你要用的PLC决定!

网友L:
NPN 漏型 有信号输出 低电平, PNP 源型 有信号输出 高电平。欧美PLC基本用PNP 日韩PLC基本选择NPN 具体还是要看PLC具体型号。

网友M:
高低电平是对应NPN和PNP的是固定的,除非外扩继电器,才能改变开闭点的状态输出。

网友N:
这个容易混淆,记住也常常忘,留个记号。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你只需要知道NPN 低电平  PNP高电平。根据你要用的PLC决定!

com公用就是NPN

网友P:
这个容易混淆,记住也常常忘,留个记号

网友Q:
楼主就发帖的那天来过了一下,可能吧,没有得到挨边的答复,就没来了。

一走了之。弄得一大班人跟着后头。

压根楼主不明白三极管放大原理。

网友R(2016-10-20):
其实你只要分清楚npn与pnp的区别就可以了。npn其实就是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它与电源正形成一个电压差,负载就是接在他们之间。而pnp则相反,它是高电平有效,也就是说它跟电源负之间有个电压差,负载比如说电磁阀也必须接在他们之间。

网友S:
引用 网友N:
这个容易混淆,记住也常常忘,留个记号。

网友T:
我一般理解为拉电流还是灌电流。^_^

网友U:
和容易搞混的东西,我就记 pnp是高电平,npn低电平

网友V: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高电平,一个是低电平,一个是常开,一个是常闭,这...

网友F(2016-11-29):
说到底就是适合于不同脑袋人的要求:欧美人喜欢高电平有效(高电平的缺点是容易受干扰),日系标准选用低电平有效,抗干扰性比高电平要强

网友P:
我一般理解为拉电流还是灌电流

网友D:
我一般理解就是NPN型输出0V电压,PNP型输出24V电压,直接用万用表一测就可以知道是NPN还是PNP,其他的不想多考虑

网友W:
三菱一般都是NPN的,我确定

网友X:
楼主的意思是把NPN元件代换到PNP元件,其实这样是不行。

具体请学习一下,三极管的三个工作状态原理。

网友Y:
我是个新手  看不懂  。。。。。晕

网友Z(2017-02-07):
npn和pnp只是输出电平区别,看具体你需要什么信号电平,其实两者都能够使用,西门子PLC我们大都选择pnp型,pnp输出高电平有效,npn输出低电平有效,

网友AA:
按说明书实际接线操作一下,很快就会明白两种类型的接近开关的区别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NPN 漏型 有信号输出 低电平, PNP 源型 有信...

网友AD(2017-03-09):
以前也是一直搞不懂,现在懂点了

网友AE:
平时多学一些基础知识,这是最基本的晶体三极管开关电路。

网友AF:
Pnp高电平有效npn低电平有效结合PLC的输入来确定用哪种

网友S(2017-05-23):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啥的,PLC好多两种类型都支持的

网友AG(2017-07-10):
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啊。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啊。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啊。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E:
看了两边没懂什么意思、、、、、

网友AI(2017-08-29):
NPN 漏型 有信号输出 低电平, PNP 源型 有信号输出 高电平。

网友AJ:
三菱和西门子就用不一样的呀

网友AK:
楼主好好学习电子技术基础吧

网友AL(2017-10-02):
进来学习一下,路过

网友AA:
学习了  现场维护过程中一定注意区分这两种类型的接近开关 通常情况下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其本体上都会表明如何接线,有的这些类似的检测开关还带NPN和PNP转换功能

网友AM: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N:
可以的,楼主很有想法嘛

网友AO(2017-11-28):
可以这样理解不 NPN输出低电平 PNP输出高电平

网友AP:
由负载决定接近开关的类型,,,一般的话,日系PLC用NPN接近开关,,,西门子PLC用PNP多些,,,卫龙

网友AQ:
这要看你接线是原型输入还是漏型输入,你需要的信号是正的还是负的,正的就选PNP负的就选NPN。

网友AR:
引用 网友AL:
进来学习一下,路过

网友AS(2018-01-04):
就是一个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问题!

网友AT(2018-02-10):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物流运输方式、比例不尽合理,造成物流成本偏高

网友AU:
没有看懂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AV(2018-03-12):
NPN的不能替换PNP的

网友AW: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要看接什么东西了...

你互换浪费时间吗?你拆了保修吗?如果现在要接100个传感器你去换吗?

网友AX: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AY(2018-04-24):
NPN变成PNP可以外接继电器实现

网友AZ:
PNP输出为高电平,细分为(输出高、高阻),(输出高、输出低);NPN输出为低电平,细分为(输出低、高阻),(输出低、输出高)。两种包含输出高输出低的可以部分通用,但是有高阻的就不能通用,有的PLC是源型,需要输出低的NPN,有的PLC是漏型需要输出高的PNP。

网友BA:
经常碰到问题,总是不知道买那种的

网友BB:
晶体管plc要相匹配的,不同于继电器

网友BC(2018-06-02):
楼主可以多实践应用一下,总结经验,这样更加容易记得住

网友B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23。

网友BE:
引用 网友F:
说到底就是适合于不同脑袋人的要求:欧美人喜欢高电平有效...

此回答有意思。

网友BF(2018-07-25):
这个NPN还是PNP主要是根据使用时,后接负载需要才考虑的,如果是继电器 NPN PNP都可以  PLC因为涉及到采集高低电平,所以才需要区分这些,其他的也没什么

网友BG:
没懂什么意思?

网友BH(2024-05-31):
负载的公共端决定

网友BI:
很简单的选型规则:PNP型接近开关输出的是正级,NPN型接近开关输出的是负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