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的PLC与电脑通讯不上求助

楼主(2016-08-29):
我的电脑是WIN7专业版的系统,两个月以前写的一套程序是用200SMART的PLC写的,那个时候用我的电脑与PLC可以进行以太网通讯,但是最近两天用我的编程软件与PLC竟然通讯不上了,查看IP地址我的电脑是192.168.2.50,PLC的IP地址是192.168.2.2,了网掩码是255.255.255.0,感觉没有问题,但是一点确定就提示“端口无法打开或者被其它程序占用”,我找了另外一台电脑用同样的网线能够与PLC通讯上,那应该是我的电脑的问题了,可是我无法确定是哪的问题,请碰到过此类问题的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提示不是很清楚了吗?看看你有没有其它程序占用了,或者再换一个IP试试看得了。

网友B(2018-08-30):
S7-200 SMART直连WinCC!!!
大连德嘉推出的交换机S型(一对一),可以通过它将200 SMART与上位机软件WinCC直连,无需使用OPC中转,就可实现其直连WinCC的功能,用的是300的TCP/IP协议,此连接方式要比通过OPC中转的方式稳定!
除此之外,通过此交换机S型还可以将S7-1200/300 PN与西门子SMART触摸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