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问题单方向

楼主(2016-08-29):
现在用伺服控制皮带单方向运行一个长度,但是现在出现走久了会一点点往一个方向偏,调整运行的长度,不是往右一点点偏就是往左一点点偏,怎么都调不到刚好那个位置。但是我设置伺服走一圈,只看伺服与同步轮那个连接轴又不会出现偏位(测试1个小时),如果是当量运算问题怎么解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坐等高手。

网友A:
用的内部增量指令吗?还是外部脉冲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内部增量指令吗?还是外部脉冲控制?

DDRVI,内部增量和外部脉冲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如果PLC到伺服不丢脉冲的话,估计是伺服转1圈实际走多少距离没算准吧

网友A:
还有你的是同步带吗????????????

楼主:
嗯,是同步带,但是不可能得到个准确的数值,我是用卡尺量出伺服一圈皮带移动的距离,在以伺服分辨率除这个距离,得到1MM所需的脉冲数,误差肯定有,但是我想请教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减小这个误差。

楼主:
当初不是我选的PLC,要是用3U的DVIT这条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可是现在换又麻烦了。

网友A:
同步带你就按齿数算,

楼主:
这个是压花轮,没齿距和齿数,现在申请换3U的用中断定位做了。

网友B:
你真开玩笑,用卡尺量!!!!!!

查资料,是什么型号节圆直径是多少就是多少。谁都帮你不了。就像标准齿轮d=mz。

还有一个更加要命的。

波箱的铭牌的传动比,除了伺服专用的行星轮减速机等等的特殊品种,多级齿轮传动的波箱都不可能有这么整数的传动比。这个传动比是齿数的一种比值,只有用分数才能表达出准确的唯一的传动比。用小数的话,除非刚好得到两位或者三位等等的整齐的小数,否则舍掉的部分你不知道,也会产生你所说的这种现象。正确做法是在伺服上的电子齿轮消化掉这个比值,得到一个准确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C(2017-12-15):
看下你接收脉冲个数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