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如何填充色?

楼主(2016-08-29):
威纶的触摸屏好像不能填充颜色?比如画个圆,填充颜色,根据变量来改变圆的颜色。或者几个颜色的圆用可见性做,这功能都没有?

网友A:
可以的,具体步骤:

1、先画个圆内部填充下颜色(红),然后选中。

2、点击工具栏上的图库——向量图——保存到向量图库。

3、在打开的向量图管理里面选中工程文件,选中新增图片,点击右边的储存。

这样一个状态图就做好了,如果你要几种状态,就复制粘贴,重复上面的步骤几次就行了。

这样一个多状态图就做好了。

然后接下来点击元件,指示灯,多状态指示灯,选中这个向量图,即可。

楼主(2016-11-24):
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具体步骤:1、先画个圆内部填充下颜色(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