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ATEKB1-14MR控制器

楼主(2016-08-29):
永宏FATEK B1-14MR 控制器的程序下载需要专用数据线吗?另外在电脑上需要装那个PLC软件。求助!!

网友A:
下载程序方法有几种,一般是数据线,PORT 0口是专用数据下载线,如果有安装通讯板,就可以通过usb转232的线(公头)下载进去,这种方法都要通过编程软件执行(永宏官网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