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电池掉电指令

楼主(2016-08-30):
请教大神帮我看下图中的画圆圈的指令,关于电池没电后归零怎么理解。

1:是不是说:当PLC电池没电时,D103会自动归零。还是要通过手动外界赋值的形式归零。

2:D103 并不是特殊的数据寄存器,如果我用D102  D104是否可以

以上程序,截取的PLC型号为 CP1H.新手无分,谢谢各位。

网友A:
D102、D103属于普通寄存器,程序意思应该是检测到电池欠电就把指定寄存器归零处理,因为图片字体太小眼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2、D103属于普通寄存器,程序意思应该是检测到...

 那PLC是怎么检测到电池欠电的呢,是会引起哪些数据寄存器的变化吗。谢谢!

网友B:
只要PLC电磁有电,D区的数据是不会掉的!

网友C(2016-12-21):
你直接上电池欠电的报警功能,就可以达成你的功能。A多少吧

网友D(2019-02-15):
看下,我要学习看下,我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