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交流伺服电机电流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6-08-30):
如图所示,伺服驱动器工作在内部寄存器速度(或者内部寄存器转矩)模式下,测U.V,W任意一相的电流。呈现出周期性的衰减,求解答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有干扰 电脑在旁边是不是也抖动

楼主:
旁边就是电脑。请问干扰具体指的是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 电脑在旁边是不是也抖动

旁边就是电脑。请问干扰具体指的是哪些?

网友B:
s伺服电机方面可以咨询一下工程师 ,比如西安德伍拓自动化传动系统有限公司,029-687560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s伺服电机方面可以咨询一下工程师 ,比如西安德伍拓自动...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