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变送器)是工业上应用最广泛的测温仪表,感温元件主要是各种型号的热电阻,通过温度变送器变成4到20ma或0到10v输出,供plc等控制系统应用。现在国内有很多厂家从事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变送器)的生产,其质量差别也很大,选择的时候应该仔细甄别。那么,影响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变送器)测温效果的因素有哪些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插入深度
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变送器)测温点的选择是最为重要的。测温点的位置,对于生产工艺过程而言,一定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要不然就将失去测量与控制的意义。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变送器)插入被测场所时,沿着传感器的长度方向将产生热流。当环境温度低时就会有热损失。致使温度传感器与被测对象的温度不一致而产生测温误差。总之,由热传导而引起的误差,与插入深度有关。而插入深度又与保护管材质有关。金属保护管因其导热性能好,其插入深度应该深一些,陶瓷材料绝热性能好,可插入浅一些。对于工程测温,其插入深度还与测量对象是静止或流动等状态有关,如流动的液体或高速气流温度的测量,将不受上述限制,插入深度可以浅一些,具体数值应由实验确定。
第二:响应时间
接触法测温的基本原理是测温元件要与被测对象达到热平衡。因此,在测温时需要保持一定时间,才能使两者达到热平衡。而保持时间的长短,同测温元件的热响应时间有关。而热响应时间主要取决于温度传感器的结构及测量条件,差别极大。因此,普通的温度传感器不仅跟不上被测对象的温度变化速度出现滞后,而且也会因达不到热平衡而产生测量误差。最好选择响应快的传感器。对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变送器)而言除保护管影响外,感温元件的测量端直径也是其主要因素,即感温元件越细,测量端直径越小,其热响应时间越短。
第三:热阻抗增加
在高温下使用的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变送器),如果被测介质为气态,那么保护管表面沉积的灰尘等将烧熔在表面上,使保护管的热阻抗增大;如果被测介质是熔体,在使用过程中将有炉渣沉积,不仅增加了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变送器)的响应时间,而且还使指示温度偏低。所以,除了定期检定外,为了减少误差,经常抽检也是必要的步骤。 以上就是影响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变送器)测温效果的三个因素,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根据实际情况,保证最佳的测温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