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打开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30):
请问后缀为 .gwz 和 .prx 分别要用三菱的什么PLC和触摸屏软件打开?用多少版本的?

谢谢指点!!

楼主:
三菱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后缀是什么呢?

网友A:
   why?  什么版本的软件要你写程序的人的软件版本呀?是后缀是看不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