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软件无法插入cad图形,为什么

楼主(2016-08-30):
最近在学习eplan软件,里面说可以插入cad图形dxf,dwg格式的,可是我尝试了多次都无法插入cad图形,是怎么回事?我公司cad和pdf都是加密了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安装加密软件的电脑上才打得开,转给被人的话需要解密才可以打得开,是不是因为加密原因导致无法导入cad图形呢?请教大神解释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需要转换成插件才能使用的吧

网友B:
你试试其他没有加密的CAD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需要转换成插件才能使用的吧

已经解决,确实是因为加密的原因,插入电脑中先前没加密的文件就可以,后面加密过的就不行,看来以后插入cad图形需要先让领导解   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