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IRC5的电柜怎么外接急停开关

楼主(2016-08-30):
如图中,急停应该是ES1、ES2还是Safety Stop

如果是ES1、ES2的话是不是应该将7-8端子接到急停开关的常闭上,并且是ES1的7-8接到一个常闭,ES2的7-8接到一个常闭。这样按下急停有效,松开急停后,按电源键复位。

我试了一下,如果只断开ES1的7和8,复位后会提示什么链路错误。

网友A:
你的连接应该是对的,报错后点一下确认应该就好了。

网友B(2016-10-29):
IRC5控制柜有一个板子叫A21,上面有两个端子排,一个叫X1,另一个叫X2,把急停按钮的两个常闭触点分别接到X1的3,4和X2的3,4

网友C(2017-03-31):
我画的急停也是同你说的那样,但是还没有接线试,我也和你一样单独拆过一个ch的跳线,若两个CH动作不一样,会报警说安全链路回路有问题。如果两个通道都同时动作的话就不会,这个我在看初级教程的时候老师提到过~!

网友D(2018-03-15):
安全围栏信号怎么接入呢

网友D:
安全围栏信号接哪里呢

网友E(2018-12-29):
你这个电路图看应该是紧凑柜的,应该接X7X8,将123针脚断开其中两个针脚,接入一个急停按钮就行,也可以通过中继来接

网友F(2021-04-11):
运行链都是双通道的  要两个通道同时闭合或者同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