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化空调压差扰动问题

楼主(2016-08-30):
      最近做了一个动物实验室净化空调的自控,用的是S7200的PLC,控制一个台净化空调,要求控制精华区内一个房间和走廊的压差20PA;房间和走廊都在净化区域内,用室内压差和设定压差PID控制送风机排风机变频,维持压差稳定;我处理办法是把排风机定频在30HZ,用压差只调试送风机变频来控制室内压差稳定在20PA,可是调好后,有个扰动问题:进出房间,压差几乎接近为0,导致风机迅速升频,升高频率后,关门后室内压差过大,达到压差高限,触发压差高限报警,停止风机;

      开关门没有限位动作信号给PLC;单单调慢PID反映速度可以么?

      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压差信号在开关门前后,扰动没那么大,真心请教!谢谢大家;

      谢谢!!

网友A:
调大PID范围,取样时间加大

网友B:
这个从根上要设置两道门的隔离门措施,一时保证气压稳定,更主要的是对细菌病毒等进行隔离,隔离门的设置一般都是前面开启的门不关闭,下一到门不能开启。设置隔离门后,开门对室内气压的影响就会很小了。

如果不从硬件着手,只是简单的实现程序控制,可以使用积分的手段。

门开启气压降低,变频动作,这是一个非常及时正确的控制过程,但要人为的把其变得不灵敏,可以对PID参数进行设置,减少比例的作用,加大积分的影响,这样比例减少,控制反应灵敏度降低,通过积分的缓慢增长,可以实现一个较线性的延迟变化,从而实现缓慢的变频输出来达到慢速的压力增长。

正常不开门期间,屋内的气压变化是缓慢的,积分的延迟缓慢性更加适合这种微小偏差的控制。

楼主:
谢谢!说的太具体了;谢谢!!

网友C(2022-11-1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游泳池水泵泳池公司水处理滤料游泳池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