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320远程监控RTU数据采集DTU

楼主(2016-08-30):
一、BHEnergy的远程监控RTU数据采集DTU,是我公司应用现代数据采集及自动控制技术、Zigbee智能自组网技术、GPRS/CDMA通信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Internet互联网技术,实现远程设备工况监测、控制于一体的监控终端。终端采用32位ARM9高性能处理器,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与同类RTU相比,具有更大的存储容量,更强的计算功能,强大的通讯组网能力,卓越的环境指标特性,能适应各种恶劣工作环境。

1.1    远程测控终端RTU主要特点

采用32位ARM9处理器,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

采用高性能高可靠性嵌入式低功耗硬件平台,使产品的稳定性和宽温运行得到可靠保证;

支持Modbus RTU/ASCII/TCP 、DNP3等通信协议;

具有RS-232、RS-485、Ethernet等通讯接口;

可选内置GPRS、CDMA、Zigbee、433、WiFi等通讯模块;

看门狗及数据掉电保护功能,可长期保存设定参数及历史数据;

工业标准设计,DIN导轨安装方式,方便现场安装;

高品质的工业级元件,高水准的电气设计,高密度集成的电路结构,使装置拥有优异的电气隔离和电磁屏蔽表现,极大提高了装置的抗干扰性能与可靠性保障;

工作温度-40~80℃,空气相对湿度≤95%,适应各种室外恶劣环境。

1.2    远程测控终端RTU主要功能

1.2.1    示功图采集

可通过AI接口连接有线载荷和角位仪采集功图数据,也可使用Zigbee或433无线模块联接无线示功仪采集功图。

1.2.2    电机运行参数采集

通过与外置的三相电参数采集模块连接, RTU能监视油(水)井电机运行参数和运行工况。

1.2.3    DI量采集

RTU的数字信号由RTU的主CPU 采集,定时查询并及时发现所有现场状态接点的变化。

1.2.4    远程控制功能

RTU可实现电机的远程启/停控制。

1.2.5    报警功能

RTU具有多个报警处理功能,如:低负荷报警、高负荷报警、低负荷跨度报警、位移传感器报警以及其他模拟信号如温度、压力超限报警等。

1.2.6    语音报警功能

RTU语音报警支持MP3格式,可实现开、关机语音报警。

1.2.7    节能优化功能

为使抽油机达到控制状态, RTU集成了如下控制功能:空抽控制功能、间抽控制功能、上电自动起抽功能、连喷带抽控制功能、峰谷用电节能控制功能。

1.3    参数指标

项目    技术参数

RS-485接口-2路

RS-232接口-2路

Ethernet接口-1路

USB接口-1个

AI接口-8路

DI接口-4路

DO接口-4路

语音输出接口-有

24V电源输出接口-有

通信规约-MODBUS RTU/ASCII/TCP、DNP3.0、

可定制仪表协议

数据传输-GPRS/CDMA、Ethernet、Zigbee、WiFi、433M、PLC、RS-485/RS-232等多种方式可选

工作电源-220V AC ±30% / 24V DC

最大输入电流-0.4A

功耗-≤10W

工作温度--40℃ ~ +80℃

工作湿度-≤95%

防护等级-IP65

尺寸-164(W)*212(L)*50(H)mm

重量-净重:1400g

1.4    设备外观

BH系列远程测控终端采用五金壳体,防护等级为IP65,图为其外形。

二、    安装与拆卸

2.1    外形尺寸

BH系列远程测控终端外形尺寸为:164(W)*212(L)*50(H)mm:

2.2    安装

BH系列远程测控终端采用导轨安装方式,可安装在标准的DIN导轨上。

RTU安装时,按如下三个步骤完成:

 先将导轨滑板尽可能向下移动,使导轨挂钩卡在导轨内沿;

向里推滑动夹板,直到它插入到导轨外沿的下面;

拧紧固定螺钉,锁紧导轨滑板。

如果内置无线模块,将无线模块天线拧入设备侧面天线接口。

2.3    拆卸

拆卸RTU时,首先取下RTU上接线端子的所有接线,拧松导轨滑板下的固定螺钉,再将导轨滑板滑下,然后从导轨上取出RTU。

2.4    接线方式

2.4.1    直流模拟量输入(AI)接线

AI量可以分为有源4~20mA和无源4~20mA两种输入,此两种方式对于本装置来说都是两线制,但是其外部接线却有所不同。

无源4~20mA接线:传感器本身无电源,故本装置供电。接线时,请注意传感器正负极性。目

前有很多公司传感器不区分正负极性,具体请参阅相应说明书。

有源4~20mA接线:传感器输出为有源输出,本装置不提供电源,仅需将传感器输出接至各

自的AI通道和模拟地。接线时,请注意传感器正负极性。

2.4.2    数字量输入(DI)接线

DI有效高电平输入电压范围,应保证在15~32V之间,可用于测量开关状态等数字量。本装置提供无源DI连接现场设备提供的各种遥信为干触点。若现场有有源DI,可通过外部继电器隔离等方式先行转换成无源DI。

2.4.3    数字量输出(DO)接线

BH系列远程测控终端继电器输出采用干接点方式,可承受电压为250V AC/30V DC,电流为5A,若有一些高压、大电流的场合,请外接中间继电器。对于常开或者常闭触点来说,数字量输出在接线端子上都是成对出现。实际接线中仅需将数字量输出两端接至各自的控制回路即可。

2.4.4    语音喇叭接线

 BH系列远程测控终端可连接语音喇叭。接线时,请注意传感器正负极性。

三、简单故障维护指南

RTU出现故障时,在维修之前,用户可根据下表中的要点进行简单检查,若故障仍未排除,请与生产厂家联系。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处理办法

电源指示灯不亮    工作电源输入端子松动     重新固定电源端子

运行指示灯不闪    程序死机                 断电后重新上电或使用配置软件“复位”功能

遥控无动作        信号输出触点是否动作     检查开关触点

开关量不变化      外部开/关触点是否可靠    检查开/关触点

电参数据错误      电参模块接线松动         检查接线

无法与主站通讯    通讯参数设置不当         重设上行通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