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310远程监控RTU数据采集DTU

楼主(2016-08-30):
BHEnergy的远程监控RTU数据采集DTU,是我公司应用现代数据采集及自动控制技术、Zigbee智能自组网技术、GPRS/CDMA通信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Internet互联网技术,实现远程设备工况监测、控制于一体的监控终端。终端采用32位ARM9高性能处理器,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与同类RTU相比,具有更大的存储容量,更强的计算功能,强大的通讯组网能力,卓越的环境指标特性,能适应各种恶劣工作环境。

1.主要特点

采用先进的32位芯片,嵌入式BHOS操作系统;

采用高性能高可靠性嵌入式低功耗硬件平台,使产品的稳定性和宽温运行得到

可靠保证;

支持Modbus RTU/ASCII/TCP 、DNP3等通信协议;

具有RS232、RS485、Ethernet等多种通讯接口;

工业标准设计,DIN导轨安装方式,方便现场安装;

高品质的工业级元件,高水准的电气设计,高密度集成的电路结构,使装置

拥有优异的电气隔离和电磁屏蔽表现,极大提高了装置的抗干扰性能与可靠性

保障;

工作温度-40~80℃,工作湿度0~97%RH,适应各种室外恶劣环境。

2.主要功能

实现通信管理、协议转换、前置处理等各种角色;

透明传输功能:与不同的设备之间实现其应用软件的透明传输功能;

数据采集:可采集并存储各种有线或无线变送器数据,并上传到上位机。

3.参数指标

RS-485接口:1路

RS-232接口:2路

Ethernet接口:1路

USB接口:1个

红外接口:1个

24V电源输出接口:有

通信规约:MODBUS RTU/ASCII/TCP、DNP3.0、

可定制仪表协议

数据传输:上行:2.4G/5.8G网桥、MCwill、GPRS/CDMA、光纤、Ethernet

下行:Zigbee、WiFi、433M、PLC、RS-485/RS-232等多种方式可选

工作电源:220V AC ±30%(BH1310)

24V DC (BH1311)

最大输入电流:0.4A

功耗:≤10W

工作温度:-40℃ ~ +80℃

工作湿度:≤97.5%

尺寸:164(W)*212(L)*50(H)mm

重量:净重:1250g

4.安装

BH1310/BH1311通讯管理终端为导轨安装方式,可安装在标准的DIN导轨上。

装置安装时,按如下步骤完成:

先将导轨滑板尽可能向下移动,使导轨挂钩卡在导轨内沿;

向里推滑动夹板,直到它插入到导轨外沿的下面;

在装置正面,分别拧紧装置上导轨滑板的螺丝。

如果内置无线模块,将无线模块天线拧入设备侧面天线接口。

5.拆卸

拆卸终端时,首先拧松导轨滑板夹板螺丝,使控制器能从导轨上取下来。

但螺丝拧松程度请不要过度,以免造成螺丝与活动夹板脱离。

网友A(2017-01-20):
PLC无线| PLC远程|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资料 试用 QQ 2829464915

GRM500  PLC专用4G无线通讯模块是巨控科技开发的一款专用于PLC远程维护和监控的通讯模块。它使用4G(3G)作为通讯手段,内置网页发布,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的远程监控梯形图,上下载程序,短信报警,手机电脑网页浏览等。使用目前速度最快,最稳定的4G通讯方式,可以保证通讯的稳定性和远程调试的流畅!可同时兼容移动,联通双4G,双3G!

远程控制硬件连接:

1:PLC和无线通讯模块通过网口连接,模块内置各种PLC的通讯协议。

2:无线通讯模块内置4G,插入4G卡即可接入互联网。

3:内置协议还可支持西门子SMART,200,1200,300,400,1500全系列控制器。

PLC远程控制已经实现的功能:

1: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可以使用WINCC,组态王等任意支持OPC的组态,电脑无需固定IP和任何端口映射。

2:远程电脑只需能上网,可以使用博途远程下载,上载,调试修改1500的PLC梯形图

3:PLC短信电话报警提醒,短信控制,查询PLC数据,远程可以修改短信内容, 收件人等。

4:无线模块内置的网页发布功能,手机和电脑用网页直接查看PLC或仪表数据,修改PLC数据。并可选配网络历史数据,历史报警功能。

    只需简单的配置一下网页的样式,下载到模块即可使用。无需任何网页和网络知识。也无需任何服务器。

5:具备标准WEB接口, 任何熟悉网页制作和APP的人可以轻松的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制作自己的APP和网页。开发者无需具备PLC和通讯的任何专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