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A2寸动模式下ORGP回归原点的设置

楼主(2016-08-30):
在软件中定义了四个输入,分别是伺服启动、正向寸动输入、反向寸动输入、原点回归,启动后正反转正常,但原点回归没有反应,请问该如何设置原点回归?

网友A:
1.先檢查模式 P1-01 是否為 1 ? 設1才是pr模式,才能夠回原點

  • 設定好必須重新上電才生效!

2.可以測試直接找Z當原點,不必配原點信號:

  • 設定 P5-04=4

  • SERVO ON後寫 P5-07=0,正常馬達應該會開始轉,找到z就停止!

楼主:
现在是想通过一个外部的按钮来实现回归原点,该如何设置?还有ORGP和SHOM的区别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1.先檢查模式 P1-01 是否為 1 ? 設1才是p...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想通过一个外部的按钮来实现回归原点,该如何设置?...

1.ORGP 是用來感測原點到達的信號,就是傳感器(DOG)

2.SHOM 是觸發伺服開始回原點的信號,可用來連接你的外部按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现在是想通过一个外部的按钮...

原点回归可否设置成这样:比如正转了10000脉冲,按下原点回归按钮后,反转10000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按下原点回归按钮后,反转10000脉冲"

聽起來不像是原點復歸的功能!

比較像單純走一段增量命令!

原點復歸是會找到原點才停,不一定會走多遠,要看當時離原點多遠!

网友B: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内容的回复...

你好,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我把编码器设为绝对型后,如何来设置原点回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你好,絕對型編碼器我不熟悉,

只知道第一次安裝到機台時,需要設定原點來建立坐標系,方法有:

1,利用參數 P2-08=271,再下 P2-71=1,當前坐標歸0

2,DI.ABSC off -> on,當前坐標設為 P6-01

3, 利用 PR模式回原點!

可以參考手冊第12章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