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RS485问题

楼主(2016-08-30):
为什么通讯有问题,是线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变频器的型号己读出来。求大神解决。

网友A:
V系的变频器??  你这个7N1 是在变频器里读出来的还是自己设置好的 首先要确定这个没问题 然后看地址 再看线是否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V系的变频器??  你这个7N1 是在变频器里读出来的还是自己设置好的 首先要确定这个没问题 然后看地址 再看线是否接错

我插在里面的那个接口通讯不上,只能读出型号,其它功能没有,后来我插在面版的接口就通讯上了。谢谢

网友B:
加我QQ346115969我教你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