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与SEW变频器通过MODBUS/TCP通讯

楼主(2016-08-30):
公司最近有个项目,PLC打算选择三菱Q03UDE,变频器为SEW MDX61B系列,配DFE33B通讯选件,查询资料发现,可用的通讯是MODBUS/TCP,一开始方案打算使用三菱的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需要自己写程序,找三菱代理技术人员测试,不通,然后他们尝试先在电脑上通过调试软件与变频器进行通讯,试了好多软件也不行。现在打算是QJ71MT91,目前还没开始测试。在准备硬件。

想请教论坛的高手,是否有做过类似搭配的项目。

或者对MODBUS通讯比较了解的,如果用软件在电脑上和变频器也连接不上,说明一定有问题吗?变频器IP地址是设定好了,也能PING通。

网友A:
MODBUS 也有ASCII 和RTU 这是不一样的格式 还有就是写入地址要加1

楼主:
这2种什么区别呢?ASCII和RTU?今天测试QJ71MT91也是不行啊,没招了,,,,,,,

楼主(2017-03-10):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最终买了个DP主站模块,死贵,好歹项目做下来了~

网友B(2017-04-11):
请问modbu模块QJ71MT91现在会用吗?多谢

网友C(2017-07-06):
那是MODBUS rtu转MODBUS TCP/IP的,数据包格式格式发生了改变。还是模块本身的不具备RTU--TCP协议的转化功能,你用ZP-8621试试就可以:http://www.zxpmq.com/dc-59.html

网友C:
最简单买一个ZP-8621串口转以太网服务器直接搞定,最省事!

网友D(2017-08-11):
上个项目就是用的这个,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个项目就是用的这个,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F(2020-02-27):
用QJ71MT91测试这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