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分辨劣质线缆

楼主(2016-08-30):
如何分辨劣质线缆?

    一、伪劣电线的危害
    电线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危和几乎所有行业能否正常运行的特殊商品,使用范围极为广泛,尤其在临时用线和家庭装修室内用线上使用量非常大,如果使用了假冒伪劣的电线电缆,轻的可能造成短路、触电,重的可能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2009年底云南省工商局的抽检结果表明省内流通领域近六成的电线电缆不合格,市面上近五成的电线电缆的心脏部位——铜芯存在偷工减料现象。云南消防部门的粗略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超过四成的火灾由电器故障引发,铜芯“缩水”的黑芯电线电缆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伪劣电线的特征

    1、电缆长度不够
    不法厂家惯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在电线电缆长度上作文章,电线电缆实际长度小于标称长度,而计价收费则按照标称长度执行。最为典型的就是成卷包装的布电线,在国家标准中规定每卷100米,计量误差不大于0.5%,也就是每卷线的长度为100±0.5米,而许多厂家则明目张胆的在合格卡上标注100±20米,其实际长度只有80米左右,如果其售价折合到每米,则并不便宜。此类骗术较容易识别,一是看合格卡;二是抽检长度,因为布电线相对较柔软,测量容易。
    2、电阻值不符合国家标准
    电阻值超标的电线在同样的电流下它的温度可能过高,从而加速外绝缘层的老化,导致短路产生火灾;而且由于电阻超标,还会大大增加输电过程的能耗,增加电费成本。
    3、原材料材质不良
    第一招是打铜导体的主意,铜导体占了电线成本的80%,不良厂商一是降低铜材质量。采用价格低得多的杂质铜、回收铜,甚至土法炼铜,铜含量极不稳定,导致铜导体电阻率大增。二是减少铜材用量。降低铜芯实际截面积,这两种做法的直接后果是电线在使用过程中过热,损坏绝缘层塑料,造成短路而引起火灾。
    第二招是在绝缘层所用的塑料上动坏心眼,与铜材一样降质,每吨再生绝缘料与合格的PVC塑料粉价格相差近2000元,但再生绝缘料杂质含量高、机械强度低,耐老化性能和电气绝缘性能下降,这种做法将直接导致电线易出现漏电现象。
    三、伪劣电线的鉴别

    1、看标签。正规厂家生产的电线合格证的内容应包括:3C认证标志、认证编号、型号规格、执行标准、额定电压、电线长度、生产日期、生产者、检验者、厂名、厂址、固定电话、防伪标示等。而假冒产品的标签往往印刷不清或印制内容不全。
    2、看表面。正规电线的塑料外皮软且平滑,颜色均匀。在其表面,也应印有产品合格证上的数项内容,如:3C认证标志、认证编号、型号、额定电压、执行标准、厂名等。同时,字迹必须清晰,不易擦掉。
    3、试弯曲。可取一根电线头用手反复弯曲,凡是手感柔软、抗疲劳强度好、塑料或橡胶手感弹性大且电线绝缘体上无龟裂的就是优等品。伪劣电线绝缘层看上去好像很厚实,实际上大多是用再生塑料制成的,只要稍用力挤压,挤压处会成白色状,弯曲4~6次就有断线现象;
    4、撕绝缘。优质的绝缘料都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和柔性,轻易撕不开的。而劣质电线用手能撕下或掐下来一块;
    5、看燃烧。按规定电线的绝缘层都具有一定的阻燃性。剥下一段绝缘层,用打火机进行点燃,离开明火后能继续自燃的是劣质线。
    6、验厚度。截取一段绝缘层,看绝缘层的断面是否有肉眼可见的气孔,其线芯是否位于绝缘层的正中。不居中的是因为工艺不高而造成的偏芯现象,有气孔说明使用的绝缘料不合格。偏心严重最容易在较薄的一侧漏电,有气孔也是影响耐压强度的。
    7、看铜丝。优质铜丝的颜色是光亮偏红,而劣质的铜芯线为紫玄色,偏黑、偏黄或偏白,硬度较大,杂质多,机械强度差,韧性不佳,稍用力即会折断,而且电线内常有断线现象。对于多股的软电线,用掌心轻触铜丝的顶端,感觉应平整,且无刺痛感,手感较为柔软。否则就是劣质电线。
    8、看价格。由于假冒伪劣电线的制作成本低,因此,商贩在销售时,常以价廉物美为幌子低价销售,使人上当。

根据以上几个简单的验证方法,基本能识别它是否为优劣的电线。如果你需要用数据说话,请用相应的仪器检测电线的长度、直径、厚度、电阻、耐压以及强度。
    一、口诀
    细看标签印刷样,字迹模糊址不详。    用手捻搓绝缘皮,掉色、掉字差质量。    再用指甲划、掐线,划下、掉皮线一般。    反复折弯绝缘线,三至四次就折断。    用火点燃线绝缘,离开明火线自燃。    线芯常用铝和铜,颜色变暗光泽轻。    细量内径和外径,在称重量看皮松。
    二、口诀解释
    1、细看标签印刷样,字迹模糊址不详。是指看标签和绝缘外皮上的印刷字样,如果有错别字或印刷深浅不一、字样模糊,要引起注意。
    2、用手捻搓绝缘皮,掉色、掉字差质量。是指用手指搓揉绝缘外皮,有些劣质绝缘电线外皮容易掉色,特别是红色线更会出现这种问题,经搓揉后手指上留下线皮颜色或印在线皮上的字被擦掉的一般是劣质线。
    3、再用指甲划、掐线,划下、掉皮线一般。是指用指甲划、掐绝缘外皮,能划下、掐下来一块的一般是劣质线。
    4、反复折弯绝缘线,三至四次就折断。是指反复弯折绝缘电线,劣质线绝缘层一般材质很差,弯折3~4次后其绝缘层就会断裂。
    5、用火点燃线绝缘,离开明火线自燃。是指点燃绝缘层,离开明火后能自燃的是劣质线。
    6、线芯常用铝和铜,颜色变暗光泽轻。是指看线芯颜色,劣质线颜色灰暗且无金属光泽。
    7、细量内径和外径,在称重量看皮松。是指如果通过以上6种方法还不能确定,还可以测量绝缘电线外径和线芯直径,允许误差是±10%,实测数值如果超过允许误差,基本上就是劣质绝缘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