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变频器N的区别

楼主(2016-08-31):
    国内外对“n”的不同定义导致不少电工因接错线而烧坏变频器,国内的“n”是指三相电源的零线,有的电工也认为其就是地线, 国外变频器则把“n”定义为直流回路的负端,这使很多太自信(没仔细看说明书)的电工中招,如果变频器输入端的空气开关跳闸不灵敏, 变频器通常烧毁严重,也希望变频器厂家能把在国内使用的变频器的“pn”端改标为“+-”端。

网友A:
这是知道的差别,还有不知道的呢,只有出了问题才能发现,多麻烦。

所以嘛,还是选中国自己的变频器好啊。起码是无障碍交流。

网友A:
比如,有个项目,买了进口的变频器,结果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电源的变压器错装了100多伏额定输入电压的变压器,接上电源就烧坏了,捱过时差和国外沟通,说服厂家寄个合适的变压器来,在按照国外厂家的程序,从国外寄来一个器件,要多长时间!在赶工期的时候多耽误事儿!